艾泰UTT 进取1200GW无法上网疑问

楼主(2023-07-27):
大家好,我家的宽带是联通的,上网是没有帐号密码的,有一台UTT 进取1200GW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WAN口接在联通光猫下面,上网方式选动态IP ,然后就是设置无线密码,设置好后无网络,不管是无线还是路由器的LAN口都没网络,换一台TP-LINK的 TL-WDR5620路由器,也是恢复出厂设置,也是动态IP,网络都正常,如果把UTT的路由器接到TP-LINK路由器的后级,同样设置,它又正常了,反复尝试都是这个结果,这台UTT路由器接光猫不行,接到下一级路由器下就可以,真是奇怪。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UTT的内网网段和WAN自动获取的IP地址网段冲突了

网友:
一楼正解,,把LAN的管理页面IP改一下,,不能是192.168.1.1,,改成192.168.X.1,,比如192.168.4.1,,192.168.6.1。。。。。

网友:
二楼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
应该是IP段重复了。把下级改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晚上回家试一下

楼主:
按照网友的方法,果然可以了,谢谢

网友:
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网口全挂了,WiFi还正常,估计交换机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