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喷头暴力拆--工作原理--维护

楼主(2023-07-27):
一楼有喷嘴分层拆开,,夹层水仓,,大家分析一下串色,,斜喷的原因、

夹层水仓应不存漏水串色,串色原因可能是电路问题,,应是撕开的线接触不良的硬伤。。,,,

最底层微孔材质为不锈钢,斜喷不锈钢孔也能磨损?,应也是电路电压不稳定之类造成的硬伤

孔的堵的原因,应是夹层 水仓干了才易堵,,,

堵后用药水,可以从下面吸进夹层水仓,让药水发生化学反应,再充水洗;;循环几次。。。这是夹层水仓结构造成的

暴力分离喷嘴与塑胶,应是使用一种胶粘的,塑胶上六色水孔管,和下面的六个进水位。

微孔喷嘴模板上的六个进水位

暴力分离,喷头电路与塑胶

每两色组成一对,,应是微电压喷墨水

软排线上还有集电模块

放出两张喷嘴高清对比图

以上是正反原图

分开镜像对比,,喷孔怪怪的

如果喷嘴是图示,,那串色看上去是件容易的事情

楼主:
感觉那钻的微孔,,还值得拆,,,串色,斜喷都怎么来的,,GO ON

喷嘴上还有很多细小的排线

还有二层,,这两层难于分离,,还得想法子分离他们

以前以为这材质可能是一种陶瓷类,,这看上去更像不锈钢材质喷一种防水层

分层了

注意红线与黄线长度文字,,喷孔定位是在那?

网友A:
能不能把喷嘴部位也拆开看看,学习一下这个微电喷墨是啥结构。

网友:
拆跑喷嘴得上显微镜吧

网友B:
爱普生的核心技术,微电压比热发泡好在不容易堵墨

网友:
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大个零件,喷出来却很细微,尤其是打印彩色相片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喷嘴部位也拆开看看,学习一下这个微电喷墨是啥结构。

一楼补上了,,

网友C:
这货要经常用,一不小心就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要经常用,一不小心就堵了

哈哈,,用是损耗死,不用是干堵死

网友:
还是搞不懂墨是怎么喷出来的

网友:
还是墨粉的好

网友:
要是我拆的话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用显微镜看一下具体细节

网友:
这玩意堵喷头用超声波清洗过几次 有几次上电烧喷头也不知道为啥 超声波倒酒精清洗后 也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干净了上电还是烧喷头

网友:
自己原先用过爱普生的打印机,还坏了一个喷头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这货要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普生的核心技术,微电压比热发泡好在不容易堵墨

爱普生l4169 快两年 六千多张,大部分彩色,加了一次爱普生京东店的墨水,除了周末天天用,不过每晚不操作关机直接断电。中途缺色两次,最近一次非常严重 深度清洁才通。喷墨的除了墨水 还有啥需要更换的耗材不

网友:
没看到压电陶瓷啊,确定不是热发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