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斩木切铁!福莱克斯(Flex)推出24V带锯

楼主(2023-07-27):
福莱克斯(Flex)电动工具加大了新产品的布局,旗下的24V产品线最近迎来了两位新成员,深切型带锯FX2351和紧凑型带锯FX2331。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两款新产品。
首先登场的是深切型带锯FX2351
基本性能参数

  • 锯片尺寸:44-7/8英寸(1140毫米)
  • 切割能力:5 x 5英寸(127X127毫米)
  • 空载速度:0-490 SFPM
  • 电机:无刷
  • 尺寸(长xx高):20.8 x 12.4 x 11.4英寸(528X315X290毫米)
  • 重量:13磅(裸机5.9公斤),15.25磅(配备6.0Ah锂电池6.9公斤)
福莱克斯这款深切带锯具有较大的5×5英寸(127X127毫米)切割能力,无刷电机可提供提供高达490 SFPM的输出速度,配合其标准10/14 TPI刀片可轻松切割PVC、铁管、角铁和木材。
这款带锯有速度调节旋钮,可以设置五档速度模式,用户可根据切割的材料调整锯片的速度,并且速度控制旋钮设计在离后把手足够近的地方,这样用户就可以在不把手离开工具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更换锯片和调整挡板都是无需工具的,非常方便。
要更换锯片,首先拆下外部塑料主轴盖,然后顺时针转动张紧器杆,小心地退出刀片。重新安装新锯片时,请确保锯齿方向正确。
调整挡板更容易,只需按下挡板后侧的释放按钮,将其调至所需深度即可。这比传统的松紧固定螺钉要快得多,可以随时轻松完成。

尽管这款产品块头很大,但后把手和前鞍头把手可以使用户相对容易的把持操控,而且机身采用了镁合金也减轻了整机重量。
此外这款产品也设计有LED,可以应对光线不好的工况,当然挂钩的设计也是标配。
看完了大块头的深切型产品再来看一下紧凑型带锯FX2331

基本性能参数

  • 锯片尺寸:32-7/8英寸(835毫米)
  • 切割能力:2-1/2 x 2-1/2英寸(63.5X63.5毫米)
  • 空载速度:0-590 SFPM
  • 电机:无刷
  • 尺寸(长xx高):15.1 x 7.1 x 8.1英寸(384X180X206毫米)
  • 重量:7.44磅(裸3.4公斤),8.75磅(带2.5Ah电池,4.0公斤)
钢筋、螺杆、PVC管、波纹管等我们可以用钢锯或往复锯来搞定,但手持式紧凑型带锯也同样可以帮到你。福莱克斯 手持式紧凑型带锯FX2331具有2-1/2 x 2-1/2英寸(63.5X63.5毫米)的切割能力,无刷电机可将14/18 TPI锯片加速到590 SFPM。虽然这个型号没有速度调节旋钮,但你用户可以通过主机变速开关来控制锯片速度。
与深切型产品一样,这款紧凑型带锯的锯片更换也是免工具的。但挡板采用了传统设计,需要使用随机附送的六角扳手松紧螺钉,以设置切割深度。
FX2331裸重7.44磅(3.4公斤),加上推荐的2.5Ah电池,重量也仅为8.75磅(带2.5Ah电池,4.0公斤)。福莱克斯(Flex)宣称这款紧凑型带锯比深切型的产品小巧27%,轻43%。这种较小的紧凑型设计特别适用于水管工和电工在狭窄空间或在梯子上工作时切割材料。
紧凑型FX2331与深切型FX2351一样,也设计有双把手,LED灯及挂钩,配置方面毫不缩水。
价格方面,这两款24V带锯裸机零售价分别为319.99美元和269.99美元。
综合看来,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福莱克斯(Flex)推出的这两款24V带锯,作为第一代新产品,它们的高效切割能力和易用性超过了用户对其的期望。大切割容量、高输出转速和良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是用户进行金属、木材和PVC等切割工作的不错选择。您认为呢?

网友:
这个太贵了吧

网友:
买不起系列

网友:
电压高了,效率也会提高,安全性要加强。

网友:
楼主又放毒了

网友A:
FLEX不是大有品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EX不是大有品牌的吗。

“FlEX” 和“大有” 都是泉峰旗下的品牌,都是针对专业用户开发的高端电动工具品牌。
“FLEX”打欧美市场,“大有”打国内市场。
同一公司两个品牌共享设计也不意外,前一阶段我在本站关于Flex新款24V紧凑型电钻和冲击钻的帖子就有论坛大牛指出是“大有”品牌马甲款,具体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718-1-1.html。但目前这款台锯我到“大有”官网没找到类似产品,但不排除后续更换品牌Logo直接在国内上市。

网友:
看看走过路过系列

网友:
社会环境不同,国外人工贵,工人挣钱多,工人也舍得用好的工具,不同的工作用专业的工具。在国内,一把角磨机搞定一切

网友:
这机器太贵了,要是大有出一个,裸机低于1000元说不定有市场,还得锯条通用,买不到锯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X” 和“大有” 都是泉峰旗下的品牌,都是针对专业用户开发的高端电动工具品牌。
“FLEX”打欧美市 ...

放心,过两年大有肯定会出的,全峰一直都那鸟样,富莱克斯先出,过两年大有换壳国内上市,大有目前很多型号都是富莱克斯换壳,比如大有20V最近出的万用宝起子机,都是富莱克斯换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