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元24V电源密封灌软胶防水会不会影响电源散热❓❓

楼主(2023-07-27):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灌满软胶的电源造配器。
  准备拿来DIY,把一台报废的落地风扇改装成24V直流变频风扇。

网友:
0.5A的小电流还是算了吧,用几块钱的24v2.5A山寨明纬当电源不好么

网友:
24v0.5.搞风扇?开玩笑呢!

网友A:
功率太小了吧,做电风扇电源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了吧,做电风扇电源有点悬。

下班试机了一下,做电风扇电源真是不行。

  留着用做其它用处吧。

网友:
24v0.5a的电流带风景估计够呛,最大功率只有12W

网友:
电流小了 我最近撸的24v直流无刷电机昨天测最大功率 带12寸扇叶  电流1a多 27w 当然 电流0.5a的时候风也挺大了

网友:
灌胶主要还是移动过程中避免元器件的震动松动,散热的话肯定会影响一点的

网友:
12W的功率,确实太小了。

网友:
7元?一个?这电源不值

网友:
不会影响散热的!

网友:
24V 0.5A电源 工业电源?给24V小功率传感器供电的吗?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没啥用

网友:
灌胶的主要目的是防潮、防震动,这个电源的功率太小了些~ 没多大用处~

网友:
灌胶 防水、防震动,

网友:
灌胶的原因就是小功率发热小,你带风扇,最少2.5A起步吧,预留启动电流余量的话,4A最好

网友:
05A功率小了点,改直流风扇电源最多开一半功率,有多个的话可以并联使用,两个应该够了。

网友:
0.5A,太小了,基本没啥用

网友:
7元都可以买仿明纬的60W24V电源了,干嘛买那个0.5a的呢,电流太小了。

网友:
24v0.5a的电流用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