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池供电耳放的故障现象

楼主(2023-07-27):
我酷爱音响,

特别喜爱用电池供电的,
曾经2005年时候用双12V电瓶供电,推ne5532的47耳放,推MX500,十分惊艳
最近入迷了电池供电的莱曼耳放,
用10节18650电池,分2组给耳放正负21V,再由耳放自带的317,337稳压到正负15V,供给耳放电路。
平时用原有变压器整流后浮充电池,电池带5串保护板。

平时不断开电源,交流整流后充电,

听音乐时候,用开关断开变压器,仅用电池供电,
试下来,音质非常好,特别是高低音,清脆悦耳,吉他声音非常传神。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故障,
我原来接一个SONY小耳机,RIO款式的小头戴,
但是一直插在耳放上,边浮充,边煲耳机。
结果,几个月后,耳机声音变轻,以为耳机坏了。还以为耳放坏了,
但是换了一个拜亚的DT235,声音又非常好听。
还是一直插在耳放上,褒耳机,
怪异的现象发生了,几个月后,这个拜亚耳机也出现声音很轻的现象,要耳放音量电位器开得很高,才响。
换其他耳机,声音正常。

现在怀疑,我在一直插电,浮充电池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现象,导致耳机声音变轻。
还奇怪的是,原来的SONY 小耳机,今天插上,声音就正常响度了。

那么大家说,从电路的角度,什么原因,这个电池耳放,会破坏耳机?
是不是充电导致有直流电流过耳机的线圈,把耳机磁铁消磁了呢?

以前不安装电池,我是一直插着耳机的,七八年了,没有事情的。

用的是这样的充电保护板,

在电池充满时候,会不会有浪涌?

补充内容 (2025-4-8 15:30):

烧耳机的愿意找到了,是有几次忘记切换回充电模式,电池耗电到零电压,
过程中正负极电源不是同时到零,
就出现了正负极电池电压,某一路有电,一路没有电。
这样正负极的电相差15V,
这样子,不烧耳机才怪呢。

补充内容 (2025-4-8 15:32):
后来,我这里加了2个继电器,
再结合7815和7812,7912,
当某一路断电时,两路电都会断开。

网友A:
见鬼了,理论上用电池和用交流电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量一下在没有音源的情况下耳机输出口对地的直流电压,正常情况下只有毫伏级的电压,如果电压超过一百毫伏以上就不正常了。再有耳机座子是不是有虚焊的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后耳机声音小立刻换到别的放大器上会不会恢复。不管怎么说最大的可能是你放大器出故障了。要是耳机消磁了是不会自己恢复正常的

网友:
你的故障匪夷所思。 用干电池供电,音响效果确实比交流供电好些

网友:
可能是如你说的情况所致:充电时有直流电流过耳机的线圈

网友:
造价都不低

网友:
楼主好爱好,电池供电的音响音质好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呀

网友:
爱好高级些就费钱些

网友:
充电时拔掉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鬼了,理论上用电池和用交流电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量一下在没有音源的情况下耳机输出口对地的直流电压,正 ...

量输出对地直流电是个办法,但是这个有两个大大的隔直流电容的,照说直流过不来,
我猜想,有没有雷击一类的瞬间电源异常导致,耳机音圈卡住。

看走眼了,隔直流电容是输入端的,

输出的确要看直流电压的。

网友:
电池供电的音响音质好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有点玄,电容隔直耳机不存在磁化,会不会是耳机插座接触不良或是放大器的问题,倒是可以找标准音频测试信号测试一下,有示波器最好没有就用万用表也可以估计个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有点玄,电容隔直耳机不存在磁化,会不会是耳机插座接触不良或是放大器的问题,倒是可以找标准音 ...

没有隔直电容,直接连耳机的,
肯定是有直流电了,
回头测一下,可能139和140三极管不配对造成的。
网上搜一下,莱曼耳放,是会烧耳机的。

我这个不是烧了,估计长时间直流电压导致的耳机振膜垂直方向不在中心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隔直电容,直接连耳机的,
肯定是有直流电了,
回头测一下,可能139和140三极管不配对造成的。

楼主这个肯定买的成品或自己装的,从照片上看像是**草的淘宝网上应该能搜到。这个一般是驱动高阻耳机的。输出部分是没有电容隔离的。假如电路工作不正常就会输出直流信号,这个耳放还没有输出耳机保护电路,一旦输出直流信号对耳机就有可能造成损坏。楼主说的现象很诡异,按理说和电池无关的。要是放大器真有问题,耳机不值钱还无所谓,要是高档耳机比如HD600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
搞个便宜耳机还这样试试,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把耳机拆了,看看线圈和磁钢情况

网友:
耳放输出有直流成分,时间长了对耳机有影响。以前听说煲耳机的,后来我都不管了,日常使用就当煲了。耳放输出没有隔直电容总感觉不放心,或者加个保护电路呗。

网友C:
有点玄幻的事情,等楼主排除后看看原因。按说不太可能是因为中点电位漂移造成耳机失磁的,有这样的电流,耳机那小线圈早就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玄幻的事情,等楼主排除后看看原因。按说不太可能是因为中点电位漂移造成耳机失磁的,有这样的电流,耳 ...

电位漂移,导致音圈移位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