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坏掉的led灯芯

楼主(2023-07-27):
灯珠都黑了,测量了一下都还亮。应该是驱动坏了。看情况就算换个驱动灯珠也用不了多久,还不如全换

网友:
灯珠烧了好几个,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货是省点电却不省钱,蓝光还伤眼睛

网友:
多年前买的便宜灯泡就是这种灯珠,不久就坏了,

网友:
这种灯具寿命都不长

网友:
通电量驱动,看外观灯条状态也不好

网友:
这个烧坏的灯珠太多了,驱动+散热等设计问题吧,不值得修。

网友:
灯条散热较差,降低电流可以延长灯珠的使用寿命。

网友:
灯珠变暗已经光衰。换的时候建议加铝板散热。

网友:
加强散热、减小电流,换进口带齐纳管的高显指灯珠。我家里的LED灯都换成了汉办RA90 5000K灯珠,驱动电流减小降功率使用(夏天灯板温度不超过60度),基本都超5年以上了灯珠、驱动都完好无损。

网友:
发光管坏了不少!

网友:
一条灯珠挂,就算没坏,别的灯也快挂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省事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散热差,其它的寿命也不长了,不值得修。

网友:
上次有个led灯,烧掉一个灯珠,短路了继续用,反正是恒流驱动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减小电流。加强散热。

网友:
灯珠烧了好几个

网友:
做工挺差的

网友:
换灯珠也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