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绿油用紫光灯一般多久会干

楼主(2023-07-27):
我看网上的视频,好像紫光灯几秒就干了。

我这里几分钟都没干,
外表硬了,但是戳一下,里面还是液体

以前以为是紫光灯功率不够,买了一个功率大点的
也没好到哪里去

另外这个鹿仙子品牌的很差

挤到中间发现很稀,甚至有水一样的液体
真差啊

网友:
UV胶的问题,便宜货就这鬼样

网友:
应该是绿油里面的固化剂失效了

网友:
不一样配方的凝固时间不一样,还有紫外光功率 强度 频率,一般5-10分钟左右就完全凝固了 ,放强太阳光下半小时到一小时,表面凝固后还可以用吹风机加热下 凝固快一点

网友:
我也感觉绿油固化比较慢,而且395nm比365nm效果好,请熟悉的大佬支招如何快速固化。

网友:
买杨长顺的速干

网友:
涂的太厚了

楼主:
看来是便宜货导致的(我这个确实是拼多多买的,因为也是偶尔用一下
谢谢,下次某东买点昂贵的UV胶试试

网友:
建议简单薄薄的涂一层,2分钟固化后再上一层

网友:
当初也是自己搞, 烂铜,打孔绿油, 后来嘉立创了,一堆东西再没有打开过

网友:
楼主这个涂的厚了自然就干的慢一点。

网友:
太阳晒晒很快干了

网友:
1,透明壳的基本都是慢干型的
2.慢干型+厚度大,导致固化时间慢
3.固化灯也有区别,并不是紫光就行,楼上也有回复,建议用395nm的

网友:
据说绿油透光性较差,涂厚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涂的太厚了,紫外线透不进去,能被紫外线固化的也会吸收紫外线,别说绿油了,就是透明的UV胶涂太厚都不行。

网友:
太厚了。
工厂也是要用薄的才能速干(其实也是得照射完之后几个小时才完全硬化,不然会有手指印)

网友:
一般来说在12小时左右就能固话,但是最佳效果是24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的太厚了,紫外线透不进去,能被紫外线固化的也会吸收紫外线,别说绿油了,就是透明的UV胶涂太厚都不行。 ...

学习了,谢谢
我以为要像焊锡那样裹起来

网友:
用好的牌子的,一般2小时用紫外烤下一定能干透,也不能搞太厚吧

网友:
一般3-5分钟,涂厚了时间就要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