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车上原装无线充电模块,怎么改12V直接用

楼主(2023-07-27):
咸鱼收来的,50W无线充电模块, 怎么改12V直接用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懂

网友A:
本来是多少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多少V的呢?

车上的 原来是12V,不过要can使能。

网友B:
分析一下 数据流 找到acc 数据 然后单片机模拟

网友:
这玩意搞得这么复杂,本来以为接个电就能用,不知道接到CAN上又能多出啥功能,看来车还能降价

网友:
鸡肋玩意 修了干嘛 有研究这东西时间随便买一个成品 充电速度都比这个快很多, 原车发热量较大

网友:
品牌的东西DIY门槛高不好弄

楼主(2023-09-19):
没人会弄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会弄这个吗?

肯定有高人能整,可能认为不值得折腾吧。

网友C:
中间应该有数字通讯, 连接车机的, 你得搞定破解这个!

网友:
can还有让车机识别充电状态,充电电流,温度等,但是具体这么启动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 数据流 找到acc 数据 然后单片机模拟

这个板子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看我的帖子 专治这个 哈哈哈

网友:
刚打板30套回来 马上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应该有数字通讯, 连接车机的, 你得搞定破解这个!

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的 原来是12V,不过要can使能。

看我的帖子 专门做了控制50W充电的模块

网友:
上can的模块,没有dbc的话,直接拆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