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该不该用隔离电源

楼主(2023-07-27):
最近买了块众仪702两用表,有示波器功能,测过开关电源芯片的波形,波形很清晰,但看有些书上说,被测器件。要用隔离电源,有这必要吗?

网友:
你的示波器用电池的,隔离不隔离没区别

网友:
最好是隔离比较安全
我简单操作是把地线去掉了

否则有些测量场合,因为接地不同,会造成严重的烧坏

网友:
示波器和被测物要用不同的电源,所以才会有隔离电源一说,你都手持表了,本身就是隔离的

网友:
示波器不接220用啥隔离?

网友:
最好是隔离电源,减少干扰。

网友:
最好 用 隔离电源,曾经用示波器看一个UPS是啥波形的,结果直接烧了一臂的推动管,然后当时也没发现,等买回推动管换上,发现电瓶 放电尽了,用电源也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
typec接口 和 示波器地 有 1M多电阻

网友:
如果示波器和被测试的产品都接市电,最好是使用隔离电源,我现在使用的是便携式示波器,示波器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
手持示波器是用电池供电,与市电无关,所以不用隔离。
如果是修开关电源怕被电着,有条件的可以将开关电源与市电隔离起来。

网友:
台式机测量时因为接地不同,有时会出问题,
但你这是手持表,用的是电池,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这就逗了,手持表还隔离个榔头, 穿防爆服隔离吧,免得炸了

网友:
就是台式220V也不要用隔离
702S更不要

隔离是给被测品用的
保护人和被测品

隔离保单手不触电
双手一样触电,同时用了隔离就废了漏保

网友:
修理测试开关电源时隔离变压器是必须的!!!

网友:
最好是隔离电源

网友:
应隔尽隔,哈哈

网友:
不用220V供电,隔离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电池供电不共地和什么隔。。

楼主:
示波器使用是否需要隔离,众说纷纭,都快把我搞迷糊了。在大家的回答中,我视乎有所感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用隔离,保障使用安全。使用交流市电的示波器,因和被测件使用同样地电源,怕不同地,才需要使用隔离。手持式和被测件使用不同的电源,互不干涉,也就用不着隔离。突然想起,操作说明书上也没提及要隔离,只是提及要注意安全。而且我还用它测试过开关电源的波形。在此,还是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