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磁盘管理为何不能建立扩展分区?

楼主(2023-07-27):
记得xp可以建立主分区和扩展分区的,

为何到了win7反而不行了
难道win7的磁盘管理还不如xp强大么

网友A:
你是GPT分区表建什么拓展分区,再说主分区拓展分区这种落后的分区方式还有人怀念?

网友:
用pq魔术师或pq分区助手等等软件吧,哪个习惯、哪个顺手就用哪个吧

网友:
既然能习惯MBR,也就能习惯GPT。

网友:
使用分区软件,想怎么分都可以。

网友B:
我的仓库盘,全部都是先分全盘扩展分区,再分逻辑分区,这样Windows永远会把仓库盘、移动硬盘的盘符放在最后,否则这个盘在重启后可能占用你的D盘。导致很多软件的快捷方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仓库盘,全部都是先分全盘扩展分区,再分逻辑分区,这样Windows永远会把仓库盘、移动硬盘的盘符放在最 ...

以前也是因为盘符混乱的现象,所以在安装系统的时候都是保留一块硬盘,拔掉其它硬盘,等装完系统后再插上其它硬盘。

网友:
win7内置的磁盘管理要先分出4个主分区,之后才能建立扩展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仓库盘,全部都是先分全盘扩展分区,再分逻辑分区,这样Windows永远会把仓库盘、移动硬盘的盘符放在最 ...

是的,特别是用移动硬盘装机的时候,有过移动硬盘变成D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GPT分区表建什么拓展分区,再说主分区拓展分区这种落后的分区方式还有人怀念? ...

是mbr分区啊,为何win7右键菜单不支持建立扩展分区?

网友C:
不要把自己的不会 说成 Win7的不能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一般都用磁盘精灵等分区软件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自己的不会 说成 Win7的不能

win7只支持建立简单卷,不能建立扩展分区,你自己试一下啊,什么叫我不会啊

自己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只支持建立简单卷,不能建立扩展分区,你自己试一下啊,什么叫我不会啊

自己看图 ...

为了避免无意义的口水,澄清下:
”难道win7的磁盘管理还不如xp强大么“----------如果你专指名字叫 ”磁盘管理“ 的图形界面才算磁盘管理呢差不多你是对的。
但是”磁盘管理“4个字也可以理解为对磁盘的管理行为,比如工商管理。所以呢,命令行的 diskpart 一样也是对磁盘进行管理。

算了,文字游戏也不好玩,你把只会点鼠标当作”会“的标准也是可以的。

网友:
diskgenius或傲梅分区助手可以实现愿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只支持建立简单卷,不能建立扩展分区,你自己试一下啊,什么叫我不会啊

自己看图 ...

手里没有win7也已经是GPT,无法展示。

简单卷的意思是不带下面4个。点了建立出来默认应该就是主分区(毕竟还有2个空位)

至于XP为啥干净,因为它没那么多选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仓库盘,全部都是先分全盘扩展分区,再分逻辑分区,这样Windows永远会把仓库盘、移动硬盘的盘符放在最 ...

你说的的意思是先把整个硬盘比如分成3个扩展分区,然后把一个扩展分区设置成活动主分区,剩下的两个设置成逻辑分区?我们正常的操作不是先分一个主分区安装操作系统,剩下的空间建立几个逻辑分区吗?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VISTA开始就只能建立主分区,每个硬盘只能有8个主分区,其中只有一个能激活作为系统分区或者引导分区,这是MBR硬性限制

至于扩展分区功能,起初是为了针对多硬盘/多分区系统结构盘符过多不好管理以及影响系统启动推出的草案,后来在WIN98的时候成为标准之一,在XP时代最盛行,流行了十几年后到了Longhorn,也就是VISTA开发阶段又重新推荐以主分区管理磁盘,因为这时候刚好开始流行大规模数据存储,几百上千GB的分区也是这时候开始有的,加上磁盘容量的TB级发展,MBR在超过2.2TB的磁盘上无法管理后面的区域,各个厂家也推出过能映射剩余空间的软件,但是重装系统后会失效,所以就统一重新采用GPT的方式推行磁盘结构,变成了现在的EFI/UEFI引导模式带系统启动了

GPT目前有绝对优势,但是对旧设备的兼容性不太行,所以目前建议在2TB以下磁盘使用MBR,2TB以上用GPT

网友:
从vista开始,创建扩展分区就要用diskpart命令,或者第三方软件。
win7那个图形化的“硬盘管理”确实不能,但命令行是可以的。

对于一块新硬盘,现在我们都是用PE启动,先用DiskGenius这类软件分好区,再安装系统。
不过在以前,用光盘安装系统的年代,就会遇到楼主那样的情况。
用原版win7光盘启动,到选择分区的地方,只是分出一个C盘,就往下装了,XP里也是这么干的。
这样,整个硬盘就只有一个主分区“C盘”,其他的剩余空间都没有用到。
现在就需要用diskpart把扩展分区搞出来,很多人还是习惯用MBR,一个主分区,后面都给扩展分区。
先开个CMD窗口,输入diskpart回车,
list disk
select disk 0
create part ext
exit
如果你只有一块硬盘,前两步都不需要执行,直接用第三行,把剩余空间全分给扩展区,然后退出。
现在你再打开系统自带的“硬盘管理”,扩展分区就已经有了,你想再怎么分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的意思是先把整个硬盘比如分成3个扩展分区,然后把一个扩展分区设置成活动主分区,剩下的两个设置成 ...

没有主分区,全部容量分1个扩展分区,然后再分1个逻辑分区,只有一个盘符。因为这是仓库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