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古老的索尼BTX300音箱,解决按键功能错乱问题

楼主(2023-07-27):
收到粉丝寄过来的一个索尼音箱,有问题让我帮忙处理,故障是按键不灵敏,功能错乱。找人修过之后没有解决按键的问题,蓝牙也出现了问题,能连接没有声音,所以就寄给我碰碰运气。

音箱是长条形的,有点像回音壁

型号BTX300

背面的接口,依次是供电输入、外接音频输入、蓝牙休眠开关、复位、USB供电输出,蓝牙休眠应该是在蓝牙没有连接或者没有播放后待机的,USB只是提供5V供电输出,没有U盘解码功能

这个盖子下面是电池

电池是两节18650串联的,额定电压7.2V,容量14Wh

拆掉前面的防尘罩,左右两个喇叭,中间的被动辐射

拆掉所有螺丝

盖子打开就能看到里面结构了,后盖喇叭后面有两块吸音棉,两个喇叭中间是主板

喇叭是10W的,阻抗6Ω

侧面的按键板,尾部还有一个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由这个盖板控制,实现开关机检测

其中的一个按键板

另外一个按键板,这上面按键少,使用的单面PCB

这个位置的小板是驻极体话筒

主板上的芯片,主控是D78F0534,品牌应该是NEC,下面是蓝牙模块

功放芯片使用的是雅马哈的YDA174,D类功放,功率20W,内置DSP可以实现音效控制

中间的小芯片是FP5139,远翔的升压芯片,作用是升高电池的电压给功放芯片供电,保证足够的输出功率

充电芯片使用的BQ24172,支持1-3串锂电池充电

面板上的NFC模块,用来实现快速配对

NFC的印制天线

准备解决按键问题,先把上面的按键电路图抄下来。使用的是AD按键,不同按键按下会有不同的分压电阻,输出不同的电压给单片机的AD采样判断哪个按键按下。这种按键比较节省端口,但会因为环境潮湿或者按键氧化出现按键不灵敏或者功能错乱的问题
开始怀疑按键有问题,用镊子短接按键引脚还是不好用的

最后发现拔掉这个按键板之后,另外的按键板功能恢复正常,说明问题在这个板子

故障原因是这个板子漏电,造成AD电压值被拉低,最后发现是PCB漏电。漏电的地方割断,采样引脚和地之间也用刀片划开

割开的位置涂704绝缘,装机测试所有按键功能恢复,但需要用力按才好用

说明按键氧化了,顺便也更换一下

这种按键不常用,在一些音箱功放中能见到

更换好按键装机,满血复活。
蓝牙的问题没有解决,估计蓝牙动过,重新焊接故障依旧,但外接音频功能正常
这里是维修过程的视频,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M4y1p7tz/

网友:
技术不 错,PCB漏电故障不好找

网友A:
PCB漏电故障不好弄,类似软故障

技术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漏电,学习了。

网友:
音响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漏电故障不好弄,类似软故障

技术不错

还好那板子单独的,拔掉就发现了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漏电的找到元件换就好了,你这个是板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漏电的找到元件换就好了,你这个是板层漏电??

跟我的差不多,只是牌子不同而已!

网友:
楼主手艺好,这个都能修

网友:
用料真扎实啊

网友:
管理要射精吗

网友:
索尼大法好!用料奢华。

网友:
技术高,疑难杂症需要的是经验加技术

网友:
能判断PCB漏电的着实不易,高手

网友:
做工真好,喇叭靓

网友:
节省IO口有很多种方式,电阻分压是最不可靠的,一旦按键接触不良或电阻变值就容易串键,但也有明显的优势,就是无论按键数量多少都只占用一个A/D端口,按键板只需要一进一出两条线。

比较可靠的用矩阵方式,但按键数量少的话节省IO的优势不明显。

进阶版可以参考FC手柄的电路,用4021把按键状态转成串行数据,这样3个IO口(锁存、时钟、数据)就可以控制8个按键。理论上这种方式可以无限扩展按键数量,而且全键无冲,但按键数量越大对通讯速率要求就越高,否则会有延迟(因为不管按没按都会遍历所有按键,按键越多遍历周期越长)。

再进阶版,可以参考电脑键盘,不再是被动被主机检测,而是主动向主机报告当前按下的按键键值,这样没按的键不会报告,避免了延迟,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如果键盘主控或系统限制允许同时报告的键值数量有限,就无法实现全键无冲,比如标准USB HID模式只能实现6键无冲。

网友:
PCB漏电故障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