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怪,这貌似不科学,SM3281双帖TC58TFG8T23TA0D颗粒量产报错

楼主(2023-07-27):
SM3281双帖TC58TFG8T23TA0D颗粒,正片工具始终开卡各种报错,最后尝试黑片工具,高速地格模式,依旧失败,报错加载韧体失败,偶然尝试了一下黑片高格,几分钟通过,而且竟然开出来63.1GB,折合67.79GB容量,这不太科学啊,容量还大过64GB了????

楼主:
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A:
tsop的片子3281正片工具就是开不出来的。加载韧体失败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太好,是download isp fail的意思,但是黑片工具对新平台兼容不太好,有时候报这个错误可能是误报,你可以试试拔掉u盘在插上说不定已经量产好了。

楼主:
忘了第二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的片子3281正片工具就是开不出来的。加载韧体失败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太好,是download isp fail的意思 ...

我试过拔掉,重新插上,高速低级格式化不行,但是直接高格可以,刚上传了跑圈图,开成68G 了,跑圈直接通过

楼主:
咦,怎么上传的图没显示出来

网友B:
正常啊,NAND实际bit字节数都是超过32/64/128/256的,8T23我还试过上群联2309开超32GB,在有坏块的情况下开容量优先能开到33.2GB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NAND实际bit字节数都是超过32/64/128/256的,8T23我还试过上群联2309开超32GB,在有坏块的情况下开 ...

以前开的都是少的,第一次碰见多的,而且这个颗粒偶尔的一次成功低格显示坏块90块,我本以为开成后只有不到60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开的都是少的,第一次碰见多的,而且这个颗粒偶尔的一次成功低格显示坏块90块,我本以为开成后只有不 ...

正片工具容量你限制了,用黑片工具是有多少开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片工具容量你限制了,用黑片工具是有多少开多少

应该是这个理

网友D:
这个没看过,也不知道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看过,也不知道咋样

反正就是第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