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页版淘宝问题

楼主(2023-07-27):
点击淘宝首页“分类”里面的链接以及搜索任何商品,都报这个错,什么情况啊?其他链接能正常打开。360浏览器,清理缓存无效。

网友:
点进入看买家贴图吧

网友:
我也是360浏览器,打开正常啊

网友:
via浏览器正常

楼主:
网页下方的“猜你喜欢”能正常打开。

网友:
淘宝不登录不给看。
我已经不用淘宝查商品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了广告拦截软件导致的?

楼主:
重装浏览器还是不能解决。
1、第一次卸载没删本地配置数据,重装后现象依旧;
2、第二次卸载删除本地配置数据,清理垃圾,重装后现象消失了。
3、再次打开浏览器,尼玛故障依旧。

这是入口不同的问题还是什么啊?
首页“分类”里面的“女装”可以打开,其他都不行。这个链接两台电脑的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其他都是类似图中的现象。这是中毒了吗?

网友:
检查网络,检查有没有插件阻拦了。

楼主:
360杀毒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杀毒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哈哈 360的东西还要靠360自家的东西解决

网友:
se se 猪+3

网友:
网页淘宝是有意思,有的店需要登录才可以看,有的店也不需要登录,搞不懂啊。

楼主(2024-06-21):
终于找到问题根源了,是DNS的问题。重新设置DNS后,问题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