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德乐T1 120G 拆解及开卡( SM2246XT + Micron,512Gbit,MT29F512G08CXECB(L95B))

楼主(2023-07-27):
论坛有一贴,同样是三星德乐T1 120G,但是是 SM2258XT,我这个是SM2246XT,发上来大家看看
闪存颗粒是 29F512G08CXECB ,但是开卡工具识别为 Micron,512Gbit,MT29F512G08CKECB(L95B)
倒也成功开卡。

同时把开卡工具发上来,方便大家查询

这块固态,虽然是TLC,但还是不错的,用urwtest测试,全程写速度160M稳定,不象别的固态硬盘,直接掉到十几兆

网友A:
2246xt只能是mlc,不可能是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只能是mlc,不可能是tlc的。

感谢指导

网友:
那种主控 最容易开卡啊?

网友:
楼主可以呀,这都能搞,厉害

网友:
一不小心很容易让人以为是韩国三星的产品!

网友:
能量产成功的都是老手吧

网友:
这个做个U盘也不错。

网友:
L95B闪存本来就是MLC,但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我有个60G的这个型号,里面是四贴的2258xt,4颗1CE大S。
估计板子只支持1ce,还放着的。

网友:
写入不太对,跑下rdt速度应该会快点

网友:
以为是桀骜不驯的韩国三星

网友:
标是乱打的,颗粒是MLC

网友B(2023-09-08):
这是三星的吗 还是杂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星的吗 还是杂牌啊

除了名字里面有三星以外,和棒子三星毫无关系

网友:
得乐就行,加个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