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警示灯闪烁 同时e2提示

楼主(2023-07-27):
正常制冷情况下,没什么问题。一旦把温度打低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红灯闪烁,同时e2的提示也出现了。差不多10来分钟以后,这些症状又消失,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查一下E2代表啥

网友:
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问问题起码得把品牌型号写出来吧?故障代码每个品牌甚至机型都不一样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是最简单的确认方法

网友:
是不是压缩机过热报警?温度低了空调基本是全功率运行

网友:
楼主没有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