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康威视-井盖智能检测终端——河床里捡的,拆机分享

楼主(2023-07-27):
今天在河床上散步,碰巧捡到这个玩意,标签已经被撕了也不知道是啥,用淘宝的识图搜了一下竟然找到了,叫井盖智能检测终端。觉得有点意思,就拿回来拆开给分享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板子上的日期是2021.7.26,而今天是2023.7.26
对这个不懂,就纯拍照和大家分享一下

正面照,标签没有了,也不知道在水里泡了多久,螺丝都锈成那样了。拆螺丝的时候看见上方指示灯闪了一下黄色 ...

正面照,标签没有了,也不知道在水里泡了多久,螺丝都锈成那样了。拆螺丝的时候看见上方指示灯闪了一下黄色 ...

背面照:支架似乎断了,也是锈迹斑斑

背面照:支架似乎断了,也是锈迹斑斑

背面照:支架下面是一张涂满浇水的垫子,这是揭开后样子。外圈应该是防水胶,一按还挺有弹性的 ...

背面照:支架下面是一张涂满浇水的垫子,这是揭开后样子。外圈应该是防水胶,一按还挺有弹性的 ...

把胶水全部刮掉后,才发现螺丝的位置

把胶水全部刮掉后,才发现螺丝的位置

因为有胶水,所以连续撬了2圈,才最终把后盖撬开。板子上的日期标注了一下 ...

因为有胶水,所以连续撬了2圈,才最终把后盖撬开。板子上的日期标注了一下 ...

板子上的日期放大了一下,觉得有点意思

板子上的日期放大了一下,觉得有点意思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专业人士估计比较清楚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专业人士估计比较清楚

电池是不可充电的~~~~板子下面的电池还有两包干燥剂,一圈防水胶+防水橡胶密封圈+2包干燥剂,这防水做的挺 ...

电池是不可充电的~~~~板子下面的电池还有两包干燥剂,一圈防水胶+防水橡胶密封圈+2包干燥剂,这防水做的挺 ...

板子背面和另外一部分

板子背面和另外一部分

还有一个小板子,因为粘的贼紧,所以撬的用力了点,边缘有点破损

还有一个小板子,因为粘的贼紧,所以撬的用力了点,边缘有点破损

这是小板的背面

这是小板的背面

楼主:
今天是2023.7.27,日期写错了

网友:
国家有钱,浪费也高兴,就是不给穷人。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不知道何作用

网友:
井盖定位用?

网友:
应该还有配套的浮力球和这个主机连接,用来监测水位,移位,温度什么的

网友:
系统实现说明
1) 行程开关安装于井盖下方,井盖盖上时刚好触碰到行程开关的触头;当井盖被移动时,行程开关的触头状态发生变化(如由“开”到“闭”),并把这个状态变化信号通过线缆输出给窨井监测RTU。
2) 投入式水位计的探头安装于窨井底部并牢牢固定,实时检测窨井内的水位数据,并把数据通过线缆输出给窨井监测RTU。
3) 正常情况下,窨井监测RTU定时(时间间隔可设)将井盖状态和水位数据通过NB-IoT/GPRS/CDMA/4G网络传输给监测中心;当井盖状态发生变化或水位数据超过预设的报警值时,窨井监测RTU则实时向监测中心上报报警信息。
4) 中心的排水管网监测系统软件动态显示各窨井的水位数据和井盖状态,提供查询、统计、分析功能,并通过弹窗、提示音、短信等多种形式提示报警信息。

系统功能

★ 监测管网重要节点窨井水位,及时发现管网淤积、堵塞现象。
★ 监测窨井井盖状态,井盖丢失、移位等异常发生时立即报警。
★ 及时提供管网运行预警信息,为应急防汛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 诊断排水管网中的瓶颈管段,为管网改造提供依据。
★ 为评估低洼、易涝区域的排水能力提供分析数据。
★ 追溯管网运行历史状况,辅助进行事故分析。

网友:
报告民警同志,井盖就是楼主搬回家的。

网友:
据楼上分析,这是自动检测并报警的装置。

网友:
这玩意难道不怎么耗电吗?否则换电池也是比较麻烦吧

网友:
都是大项目,怕是得几百上千一个

网友:
这里面的东西日期都很新啊

网友:
这个用处不大

网友:
修修还能用吧

网友:
这种装置一般只是在监测到异常时才上报数据,射频模块不是始终开机的,平时处于关机离线状态,所以非常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