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世GWS15-150角磨机里这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7-27):
一台博世GWS15-150的角磨机通电后没有反应。

测量电源开关是好的。机子里有个模块,电源直接送到这个模块的,模块的输出再接一个开关送到转子。
现在通电后测量模块的输出是交流的180多伏,这个正常吗?
这个模块的输出应该是交流还是直流?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软起吧,里面有个可控硅,打开测量下,或者开关里面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吧,里面有个可控硅,打开测量下,或者开关里面的电阻

应该是软启动模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开关是接在模块输出端的。
插上电源线模块就有输出了,我的理解输出应该是直流电压,但是实际测下来是180V左右的交流电压。
模块是全密封的,也没办法拆开。

网友:
调速模块吗

网友:
软启动模块

网友:
这个还挺好的 避免高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