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知道哪些机械wd500g硬盘都是用什么软件重置smart的吗/?

楼主(2023-07-27):
rt  市面上哪些翻新的 机械wd 500g 用什么软件翻新的啊?  翻新软件能不能修改SN啊?

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好像MHDD就能修改,更专业的还有PC3000...

网友:
有专门的工程线,能改

网友:
你是刚入行吧

网友: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机械硬盘,都可以使用PC3000来清smart甚至可以改指定的通电次数和时间,还能改出扩容盘,改SN更不在话下。但不要去想怎么下载PC000了,这是一套软硬件搭配的工具,一套价值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

希捷,网上有流出调试清零工具,需要用串口线连接硬盘操作,也可以改sn,改SN的操作相对复杂,目前新款希捷固件加锁,清零等操作需要用PC3000了。

西数,网上有流出清零调试工具,挂从盘即可,清零的操作难度较低,但想要其他操作就很复杂了,新款西数很多不再兼容。

三星,网上有流出清零工具,和希捷类似,需要用串口线连接硬盘操作,目前三星已被希捷收购,现在也没三星盘了。

东芝、日立,暂无清零工具流出,要清零需要使用PC3000。

网友:
要么不愿教你,要么搞天价工具吓你,论坛风气况日下,这几天一回贴就被又鸟马户喷,我很负责任告诉你,给西数蓝盘、绿盘500G(一般1640板),加时间,清SMART,改SN,清G表,最有效的工具是WDR5.3,十年前它还价格上万,听说是被二极管给破解了,免费用。它功能太强大了,还能修坏道,就像固态硬盘重新开卡一样,翻新出来的盘和工厂新生产出来的一样,没有个把月的学习,请不要乱点其它功能。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硬件的用PC3000,软件的话更多

网友A:
如果只是重置smart改sn的话用免费的trex最方便,但是这没有意义,现在的清零盘没人要。所以现在又有了加时间的trex,但是这个很贵。

网友:
我想要一个可以清CRC错误记录的就够了,那碍眼的黄条警告。

网友:
就10几块钱的东西,费得着动这么多脑筋,500G的机械硬盘未来估计就是赠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重置smart改sn的话用免费的trex最方便,但是这没有意义,现在的清零盘没人要。所以现在又有了加时 ...

trex是什么软件?

网友:
WDR就行,你就修一个盘的话TREX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