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 连接管防拆帽 忘记装了咋办?

楼主(2023-07-27):
回家发现新装好的空调,有这三样东西在地上(铜管并没有加长)。
看了说明书,目测后面两个与制热时的外机排水有关,买空调时从没想过需要制热功能,应该没所谓吧?

至于那一对“连接管防拆帽”,这个不装会有多大影响呢?,
我这外行自己装上难不难的?
有没严重到非得让师傅再来一次?甚至要投诉?

网友A:
这三样基本没装的,我三台美的都没装,首先蹲在地上的,外机底下节水头就没啥用了,外机都在高处和家里屋顶,那两个防拆塑料帽扣上徒增麻烦,除非外机对排水有严格要求,不然直接机器底下孔自己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样基本没装的,我三台美的都没装,首先蹲在地上的,外机底下节水头就没啥用了,外机都在高处和家里屋顶 ...

有道理。看你这么说我都不太想搞了。
那个帽子,我尝试合上去其中一个后,发现想再拆开会很麻烦,目测需要四个小铁棍同时插入才能打开,目前还未找到合适工具开拆。
只能说物如其名,难拆

网友:
剩一把罗丝都没事。。。

网友:
这个无所谓啦

网友:
排水接头还是应该装上,要不冬天制热到处滴水

网友:
没啥用,别纠结了

网友:
没啥用,别纠结了,能用就得。

网友:
一般没人装,要装就自己装

网友:
哈哈,我监督着安装工给装上了。 安装工说没啥用,我说我是这个空调的设计师

网友:
你这么一说,我家好象也没装

网友:
别纠结了,能用就得

网友:
防拆帽是防止误拆的,安装完毕铜管已经包裹在泡棉里了,你说还要怎么弄,再拆了弄?密封胶圈和导流接头是装在外机底部引导水流,原则上排水管接头还要接一段排水管,引导外机制热时产生的冷凝水流到雨水管里去,不然滴滴答答不美观,高楼滴下到低楼雨棚会产生邻里矛盾,都是细节问题,当然你可以投诉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