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现在那种主控可以直接改SN啊?,或者开卡最方便的啊?

楼主(2023-07-27):
rt  调试软件要一直更换硬盘SN 不知道什么主控可以直接改sn  或和什么芯片加起来 最方便重新开卡的啊?

要搞点了,不然老是换硬盘也是烦..

2258怎么样 加什么芯片最方便呢? 不求什么速度 凑合用就行

tb duoduo 有什么关键字吗>?

楼主:
2258怎么样啊?

楼主:
有没有人有啊?

楼主:
求大佬指导 2258怎么样? 加什么芯片 最容易开卡呢?

网友:
按你这要求,我觉得YS9082HC 就挺符合,SN号轻松随意换,开卡超简单,软件多的是,关键是二手盘还很便宜。

网友A:
2258可以固件直接用Secondary MP Tool改,不用重开卡

网友:
这个东西就取决于你工具了 螃蟹有kit,联芸有mdi,慧荣有SecondaryMP,群联得一微都有对应的工具

网友B:
学会开卡后,慧荣的58xt方案的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慧荣的2258xt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可以固件直接用Secondary MP Tool改,不用重开卡

试了几个版本都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会开卡后,慧荣的58xt方案的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58xt配什么芯片最好呢? Secondary MP Tool 什么版本啊 ? 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C:
你要会玩的话,2258 XT 2259xt就是最顶级的主控。其他的主控在他面前都得跪下。

网友:
同样需求,围观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58可以固件直接用Secondary MP Tool改,不用重开卡

请教:这个secondary mp tool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个secondary mp tool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SN修改工具没其他需求的话

网友:
找到软件了,不知道怎么改,我只能开卡的时候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会玩的话,2258 XT 2259xt就是最顶级的主控。其他的主控在他面前都得跪下。 ...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么SMI/PHISON/Marvell出有缓的SATA主控如58H 59H PS3112 88SS1074等该不是没任何用
另外,数据中心级的SATA盘都是有缓的 从未见过使用58XT 59XT等主控的无缓版本
如果你不信邪可以拿FIO或者IOMeter模拟数据中心的HeavyIO 你看看这58XT59XT是不是有你说的那么有能耐

网友:
小容量的差不多没人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