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POS机上拆出两块屏幕:SF2249/12864-212FFBL-02

楼主(2023-07-27):
上个月在POS中拆出两块屏幕,不知道什么驱动,求助

网友:
有驱动板就能用了

网友A:
看不到液晶品牌的话,看哪家POS,查下供应商,直接问供应商吧,猜来猜去浪费时间,你圈的是Pos的防拆mesh,和液晶功能无大关系

网友:
这屏幕还挺大的

网友:
我也收了好几个pos机,不知道用来干啥

网友:
我也有几个乐刷的POS机,这个屏幕有没有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液晶品牌的话,看哪家POS,查下供应商,直接问供应商吧,猜来猜去浪费时间,你圈的是Pos的防拆mesh, ...

我怎么感觉这是高频信号的蛇型走线,为的是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是高频信号的蛇型走线,为的是等长

高频信号等长不会做成这样完全一致绕行的,这是pos行业的标准mesh线,用途防拆报警。

网友:
diann点亮他

网友:
攒了太多屏了,数量多的值得折腾,这种一个两个的扔了算了。

网友(2024-05-14):
我有一个,难得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