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p4510 2t 拆解

楼主(2023-07-27):
这个是很久之前在淘宝买的,当时在Intel网上还能查到5年保修。不到一年就坏了,当然Intel是不认的。据说到香港能全球联保,具体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闲置很久,硬盘也不值钱了,就打算拆开做几个u盘玩玩。
把两个美化六角螺丝卸下后用一字螺丝刀用力撬开,导热贴粘性比较大,但没有别的螺丝,只管用力就行。
和p4500不同,即使是2t版也是双层pcb,一共24个闪存。我擦掉硅脂数了一下,有14个29F01T2ANCTH2和10个29f32b2alcth2,加起来2112g,这样看op空间其实比标准值还低一点。
主控是sllwy,p4500同款,说实话比我预想的小不少,感觉比消费级的还小。

网友:
散热不错。
还有个大圆柱电解,奇特。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A:
做工相当的好,按道理应该很耐用才对啊!这么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
做工不错,也是头一次见到有这么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的好,按道理应该很耐用才对啊!这么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本来也没有直接关系吧,说不定零件太多更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的好,按道理应该很耐用才对啊!这么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不能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坏的就说它这么容易坏,世界上没有不坏的东西。况且也许可能是它寿命到了呢

网友:
这做工不应该坏才对,没用起来,确实有点浪费

网友:
那时候也买了一块,现在用着还挺正常。不过这些颗粒都是32和128G容量,坏了搬板会变成一大堆盘

网友:
I家的东西,看着的确养眼…… 话说这么好的做工用料,没道理这么不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坏的就说它这么容易坏,世界上没有不坏的东西。况且也许可能是它寿命到了呢 ...

寿命就是不到1年。

网友:
intel B16颗粒,最好做下预热再拆,或者温度低点,反正我拆4颗能炸1颗的颗粒。
别的颗粒我都少有拆炸了的,这个例外,一不小心就炸Ce

网友:
说不好,还是经手的太少!反正大家都说好,我自己也买了几个盘在测试!

网友:
P45的都是读盘,寿命不是很长的。

网友:
看题目还以为捡到宝,没想这么快就挂了~

网友:
做工好,大神打算下一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的好,按道理应该很耐用才对啊!这么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intel掉固件大王你不知道?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难道还是mlc耐久?这可是企业盘啊,是不是速度快太热了,有没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