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析欣家12Wx2三色调光无极遥控LED吸顶灯芯

楼主(2023-07-27):
欣家12Wx2三色调光无极遥控LED吸顶灯芯。整体做工看着还不错。LED灯板铝基板,环状带透镜,外径16mm。用了24颗9V1.5W的高压2835贴片。正白、暖白各12颗,2并4串x2连接。电源驱动采用的是带红外遥控双路BP2956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夜灯模式)四挡,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欣家12Wx2三色调光无极遥控LED吸顶灯芯,带遥控器。LED灯板铝基板,环状带透镜,外径15mm。用了24颗9V1.5W的高压2835贴片。正白、暖白各12颗,2并4串x2连接。电源驱动采用的是带红外遥控双路BP2956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夜灯模式)四挡,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实测待机0.78W,夜灯2.08W,分段正白7.41W,暖白7.42W,全亮14W.

带红外遥控双路BP2956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采用亚克力透明外壳,标称(12-40W)x2,输出电流180-190mA,实测单路LED端工作电流180mA左右(单颗90mA左右),双路叠加180mA,比标称低一些,有助于散热。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四挡。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

带红外遥控双路BP2956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单路检流电阻RS1(1R60/1.6Ω)默认设置LED工作电流 I=300/1.6=187.5mA。

附:

相关链接:
简评16Wx2三色调光LED环形透镜灯板附恒流源工作电流估算方法
简评27Wx2三色调光LED透镜灯板

网友A:
应该是红外线遥控,挺方便的

网友B:
没说怎么分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怎么分段的

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四挡。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红外线遥控,挺方便的

这遥控器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到光。
通用无极调光遥控器,可用在以前买的16Wx2三色调光LED环形透镜灯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四挡。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 ...

你说的是怎么操作的,我问的是原理,怎么控制的。

网友:
驱动有点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怎么操作的,我问的是原理,怎么控制的。

原理很简单,由那颗无字8脚芯片实现的。就相当于把传统的分段开关功能集成到芯片里。

网友:
带遥控的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由那颗无字8脚芯片实现的。就相当于把传统的分段开关功能集成到芯片里。 ...

相当于明白了,因为这所以那,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就是这,那就是那。原来这么简单呀,原来就是这。

网友:
遥控器做工还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替芯产品。

网友:
看上去还行吧

网友:
这个驱动设计——————可怜的电容……

网友:
我也想给家里搞一个这样的灯~

网友:
红外遥控的,装的时候得注意把接收头露出来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两路极简驱动+遥控调光电路,为了寿命长电最好降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明白了,因为这所以那,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就是这,那就是那。原来这么简单呀,原来就是这。 ...

不是搞研发的,应用层面,不做芯片级的分析。这个工作原理很简单,LED控制芯片决定点亮,无极调光,分段控制芯片决定颜色转换。转换道理和以前使用的分段开关类似。

网友:
前几天灯一直在闪 拆开400V电解电容漏液 温度过高 记得以前拆飞利浦欧司朗的是400V 125 130度的现在都是400V1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