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3000电磨定子线头点胶半年后拆机检查

楼主(2023-07-27):
去年12月底发过贴,琢美3000电磨因为设计缺陷,定子线头容易断裂,所以新机到手就进行了点胶加固。现在过去了半年多,家用频率不高,累计时间毛估也有30小时,特意拆开来检查点胶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机定子未点胶

定子线头点704硅橡胶

使用大约30小时,点胶未脱落,表面有粘灰(我平时使用一般安装软轴,不安装软轴灰应该会多一些)。目前看这样点胶还算可靠。

新机琢美3000电磨定子线头点胶加固及粗浅开箱点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863-1-1.html

网友:
应该是铜的

网友:
704硅橡胶,记住了。

网友:
希望厂家也看到,这对厂家来说很简单,但可以大幅降低返修率

网友:
很好的帖子,很受用。

网友:
半年加用30小时次数够多的。

网友:
胶点的恰到好处

网友:
应该在制造的时候铜线长点,有个伸缩量就不会断了吧。

网友:
估计硬胶更结实吧

网友:
震动造成的

网友:
家用30小时,时间不短了

网友:
震动疲劳断的,我有个也是这样,

网友:
做工不错,压太紧了

网友:
线应该松一点的

网友:
嘻嘻,对于使用者来说是设计缺陷,但对于卖产品的商人来说,这个设计完美

网友:
产品设计带寿命的,用一段时间就要换新的了

网友:
点了胶如果大小点不一致,会不会有动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