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U盘量产失败求助!!!

楼主(2023-07-27):
先附上不知道被我玩弄多少次的U盘信息
有一天心血来潮给自己的U盘测了下ChipGenius,发现是扩容盘,就在网上各种找教程什么的,然后量产了下,结果低格完只有3G多(没截屏)我就不死心因为ChipGenius显示有32G

然后就在低格、高格、清空+原厂扫描之间不断尝试,结果就直接不认盘了我当场就蒙了,然后在设定里面乱整就看到Bin级设定,然后给原本的Bin级全删了又挣了套氢腥凉雳的Bin级颜色(原本的也没截图也没记),接着再次低格,但还是没用我直接慌了所以现在来找大佬求助

楼主:
换了一个量产工具版本,Bin级又恢复了,但是原厂扫描报错6、高格报错4

网友:
重新下载量产软件,BIN级就回来了

网友A:
低格,ECC默认12或者给更大,容量优先,取消固定容量,另外建议使用FirstChip_MpTools_20211024这个版本,官网给的最新的20220601版本感觉有点问题,同样的设置我这个版本开不过,老版本就能。

网友:
图太大,眼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ECC默认12或者给更大,容量优先,取消固定容量,另外建议使用FirstChip_MpTools_20211024这个版本, ...

版本换了,设定调了,但量产了几次开出来只有4.5G左右

楼主:
新人第一次发帖真的不会排版,求谅解

网友:
应该是颗粒质量太差,条件苛刻一点就通不过。不过,才32g的,就拿来练练手吧

网友:
一芯的官网下载,有工具。深圳一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