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早年那种车用时钟模块 控制IC(合泰居多)能不能把时间一次性怼上去?

楼主(2023-07-27):
那种模块多采用真空辉光管 显示效果棒棒哒,但设置时间起来颇不方便  由2个按钮分别设置时、分

想加个8266小电路 通过NTP自动校时,不知怎么把时间怼上去?

附上IC手册   请高手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
一上传附件浏览器就崩溃

换了谷哥的就ok  唉!

网友:
设想不错,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看看是不是32768晶振,如果是,可以换成8025,运气好,可以达到一年误差在10秒以内

网友:
这事得高手来办

网友B:
这样搞更麻烦,还不如不用原芯片,直接用ESP8266加块数码管驱动芯片好弄,还可以加上温度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更麻烦,还不如不用原芯片,直接用ESP8266加块数码管驱动芯片好弄,还可以加上温度显示。 ...

感觉这个方法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更麻烦,还不如不用原芯片,直接用ESP8266加块数码管驱动芯片好弄,还可以加上温度显示。 ...

拿岂不是一切都要重新弄?

网友C:
我有买过两块丰田拆车的,一个已经用了多年,本身的时钟就很准,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32768晶振,如果是,可以换成8025,运气好,可以达到一年误差在10秒以内 ...

晶振 是4.xxxx Mhz的    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更麻烦,还不如不用原芯片,直接用ESP8266加块数码管驱动芯片好弄,还可以加上温度显示。 ...

好象有点道理   但太折腾了呀
对原IC没有一点指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买过两块丰田拆车的,一个已经用了多年,本身的时钟就很准,不需要改 ...

顶楼的思路是  任何时候通电使用时通过NTP一键校时

玩具毕竟不是每天会玩的,但偶尔想玩的时候怎样提升玩的体验。。

网友:
加8266不是不可以,可能整起来稍麻烦点,首先你得查原表上辉光管的驱动芯片资料然后在8266库里找到相关的通讯库就可以合二为一了。

网友:
想法不 错,蹲一位高手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丰田系,几年来已经慢了10几分钟了,懒得调,如果有校准的办法我也想搞搞

网友D:
有一个方案但不算完美: 这款VFD驱动芯片它并没提供数据引脚无法与单片机通讯。
它是集成了使用外部晶振通过分频到1Khz给内部的计时器,传递。计时器就掌控了时分秒这些
但是芯片外部有微调引脚,内部上拉到高电平,只要给低电平他内部的计时器就可以加1。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利用重置引脚配合。
之后8266链接这些时分秒的微调引脚,获取网络时间。给引脚一个低电平内部计时器+1 不就可以实现网络校时了吗。

然后关于时间可能有误差的问题,这个误差应该是随着时间逐渐变大的。你可以在夜里或者某个时间段重新复位然后重新WIFI校时。 那么这个误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无误差了。

网友E:
HT16561 VFD显示屏专用驱动芯片,4.194304MHz 128倍的32.768k,要不芯片不行了,要不晶振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方案但不算完美: 这款VFD驱动芯片它并没提供数据引脚无法与单片机通讯。
它是集成了使用外部晶振通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这个时钟模块 显示效果就那样了  所以茶觉得没必要大拆大改了
这个HT的控制逻辑有点变态  小改只能是逆来顺受了   即开机校时时误差可能会大一点
开机状态下要等整点前几秒再轿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16561 VFD显示屏专用驱动芯片,4.194304MHz 128倍的32.768k,要不芯片不行了,要不晶振不准了 ...

这个时钟估计设计之初就没咋考虑走时精度的问题

毛估估是上世纪70年代的工业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