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整了个SM2259xt2 b17a 2t的g2固态u盘玩玩

楼主(2023-07-28):
首先是在海鲜市场上收了两片带板的nw929(双面的

拆下来+改跳线(这板子vccq默认1.2v)(此时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淦上去一片发现没法进rom模式,试了好几次差点怀疑人生
所以就换电阻为200k来改vccq为1.8v,成功认ce

然后就开卡失败了,总是说坏块太多(实际上看着也不多
稍微在网上逛了两圈发现有人说是得清闪存才能正常开
但是我没有能开这颗粒的测试架啥的了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无奈只能试试第二个颗粒能不能开然后把这一颗也带起来
结果成了,顺势装上本来第一个的颗粒,再开也没问题了

(特别奇怪的id布局,居然有空洞(但是能开就不管了
然后我就想先测试下再跑rdt,发现顺序读写速度只能到300多MiB/s
再群内dalao指导下改了flash和cpu速度同时换了个接口就能基本直接跑满了

(亲测最高开到ddr600,ddr700就过不了tranadj了,不过再高似乎会因为异步导致性能下降所以我就ddr525 cpu525了
只不过这容量有点偏小啊
不知道是坏块太多还是正常
(虽说卖家说是三年前的原包盘拆的
所以现在正跑着rdt,参数如下

明早如果跑完就回来更新(虽说大概率跑不完

网友A:
xt2的全盘写入速度相比xt有没有提升,58/59xt那个全盘模拟,后半段几十MB的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2的全盘写入速度相比xt有没有提升,58/59xt那个全盘模拟,后半段几十MB的速度太慢了 ...

我现在还在跑rdt所以还没测全盘写,不过理论上应该是会快一点的,再说了2t的容量全盘模拟slc cache的大小也有600多g一次性也不要可能写那么多所以这问题大概可以忽略

网友:
2T,想想都幸福,能放好多学习资料

网友:
踹口袋里,装很多学习资料的东西丢了。很麻烦

网友B:
1天过去了,跑完了吧还是说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天过去了,跑完了吧还是说凉了

结论是
估计板子寄了(悲
跑完rdt给我爆ch0 ce0 1k3多个坏块
开出来只剩下480g了
(但是居然还能正常开就很逆天
仔细一看都是在跑第三圈tlc的时候爆的
遂把芯片调换顺序,但是ch0 ce0/1很容易识别不出来
搞好了现在开卡总是会在reset drive报错
重新插拔可以识别到容量但是一初始化磁盘就直接掉
等我下周末回家了重新定个板子再试试吧

网友:
曾经弄了3套,学术不精,都坏了。

楼主:
ok搞再次搞成了(虽说换了两个颗粒但是原来的两个清空一下应该也没问题(不敢再用这个组合跑rdt了(
不过这两颗粒也是够给力,可以在参考原始坏块的情况下开到满容
没时间跑圈了,又要入狱了(悲

网友(2024-03-11):
我也跑RDT跑坏过两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