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固化灯

楼主(2023-07-28):
外壳是用一个健身起跳器改装的,5w的紫外线灯珠,驱动板是3瓦的高亮手电筒驱动,支持3瓦500毫安的输出,输出小了,5w的紫外灯珠是1000毫安,就在驱动板上又并联一个1欧电阻,输出能达到900毫安,加了两个650毫安的锂电池,还有充电保护模块,充电能达到1A,测试了一下,固化滤油还很快的

网友:
过来参观一下

网友:
小巧、便携版~~

网友A:
不错,可以给自己补牙时用来固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给自己补牙时用来固化了

还能这样组合

网友:
固化灯外壳找的挺漂 亮

网友:
专物专用,不要照射眼睛和自己的皮肤,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
安的家非常漂亮  效果怎样?

网友B:
能固话胶吗,704之类的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个铜柱做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个铜柱做脚架~

谢谢提醒

网友:
不错 不错,加一个固定用的夹具就更好了!

网友D:
用个TP4056充电板就行,恒流1A

网友:
我的是用14500伸缩手电筒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TP4056充电板就行,恒流1A

我用的就是这个充电模块,如果不加,锂电池驱动模块,那输出的电压就高了,LED的3.3伏

网友:
创意不错,外观漂亮

网友(2023-09-02):
tb卖电子垃圾的由那种美甲的固化灯,也挺好用,面积大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这个是不是太小了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固话胶吗,704之类的

704是和空气中的水分反应脱醇固化,跟紫外线没关系,找一个温度高湿度大的地方固化就会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