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萨特电瓶电压低?

楼主(2023-07-28):
测了好几次,家里帕萨特电瓶电压12.6V,感觉这电压电量不太足呀,
问这车是不是电瓶离发动机近,怕电瓶过热,所以调低发电机电压了

网友A:
12.7V是铅酸电瓶的满电标准电压,也是长期待机电压,启动后充电时可能高些,我以前试过给摩托车启动电瓶的充电电压调到13.8V的浮充电压,结果给电瓶充的冒水发热

网友:
12.6V是铅酸电瓶的满电标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7V是铅酸电瓶的满电标准电压,也是长期待机电压,启动后充电时可能高些,我以前试过给摩托车启动电瓶的 ...

13.8v是最高的浮充电压了吧,夏天应该低,且不知你万用表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7V是铅酸电瓶的满电标准电压,也是长期待机电压,启动后充电时可能高些,我以前试过给摩托车启动电瓶的 ...

我的充电器都加了热敏电阻,改了温度补偿,热敏电阻通过导线引到充电器外边,以防受充电器发热影响,夏天这温度浮充电电压基本自动降到13.0~13.2了

网友:
樓上的都說完了。

网友:
未启动未充电状态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只要能正常启动车辆,电瓶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正常启动车辆,电瓶电压就是正常的

你说的很对,一般电压都是自动调节的,低于12V才要注意是不是电瓶要到寿命了

网友:
差不多满电

网友:
启动后到14V以上了

网友:
12.6V待机电压是正常的,铅酸电池电压,不能和锂电池电压比较,如锂电池电压标压3.7V,充电电压4.2V,充满后锂电池电压会稳定在4.2V

但铅酸电池不一样,铅酸电池电压即使充电电压14V,即使铅酸电池充满后,只要以电机一停机,铅酸电压会很快的下降并稳定在12.6V左右,并不会一直维持在14V

这是铅酸电池、锂电池的各自特性,相信你是想当然的把铅酸电池电压,和锂电池电压一样

我专门测量过,新电池瓦尔塔(VARTA),就是12.6V,启动发动机,就上13.3--14.3左右

一旦发动机一关,电压就降12.6V稳定

启动发动机后,电压正常在13.3-14.4左右

关闭发动机,电池电压在12.6左右,正常的,放心使用,因为它是铅酸电池,不要把它当锂电池来看

非启停电瓶,瓦尔塔,型号:80D26L,市场价500左右一个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到冬天电压更低,最低可能11V左右。没看假的车充上的电压表就是12.5V不变吗?

网友:
学习了,一直担心启动后14V多不太好

网友:
只要正常充放电,时间不是过去4-5年,基本没事的。车上的启动电瓶,如果车子正常使用的话,电瓶也就4-5年的寿命。

网友:
只要能起动车子,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电压算是很正常的吧,不能拿镍氢和锂电池的满电电压与铅酸电池相比呀

网友:
确实感觉汽车上的电瓶电压都在12V多一点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汽车电瓶放电电流大属于动力铅电,所以电压都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