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SD9700温度开关好用吗?想给硬盘录像机加个温度开关带个小风扇

楼主(2023-07-28):
各位师傅,这款温度开关好用吗?想给硬盘录像机加个温度开关带个小风扇,要选多少度合适?或是有没其它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俺的电热杯串了一个,好用,刚好烧开就断电,大概降到80多度又开始烧

网友B:
用个w1209温控器模块就搞定,十元左右。

网友:
用热敏电阻加mos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w1209温控器模块就搞定,十元左右。

这个成本会更低

网友:
在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线圈上遇到过一个,刚开始我还以为风扇不转,到后面我才想到温度高了才转

网友:
同问这东西频道开关靠的住吗

网友:
这玩意要是给办公室空调串一个,低于15度和高于29度才能启动呢,会不会挨骂啊

网友:
这种开关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电热杯串了一个,好用,刚好烧开就断电,大概降到80多度又开始烧

饮水机、电饼铛、微波炉用的圆形铝壳,10A的

网友:
我的电子负载风扇是串了一个45度的。

网友:
我的电驴充电回路串联了一个55度的,只要电池充电时温度异常立马切断充电,挺好用的。

网友:
感觉可关停风扇温控调速器好用,可以控制风扇噪音

网友:
我自己薅羊毛打板的温控风扇控制板,几毛钱,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一个可调电阻,简单好用,这种温控开关你还必须选择常开型的,要贵一些,而且转起来不停的启动关闭,一启动就是全速,噪音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