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现场-NAOVIC 200W车载逆变器带负荷能力分析

楼主(2023-07-28):
如题,最近不是翻车就是在翻车路上,自己电力专业。家用电器绝大部分会用功率来表示其负荷能力,但是,电力行业用是用容量来表示。
连我这个老司机都被家用电器习惯遇到了,默认功率来评估设备负荷能力。

标称200W的车载逆变器,经过实测,负荷能力远远不足。

以下用快充和电洛铁测试,快充1功率30W,快充2功率18W,洛铁头1最大功率30,洛铁头2可变功率10-60W。

单独30W洛铁头,正常。

两洛铁头,由于已经加热限流了,达不到最大功率90W,这个功率下正常。

两快充,功率50,正常。

快充30+洛铁头60(冷态),功率加到60以内正常,70以上就趴窝了……
那么逆变器极限功率60W?NO……

都被误导了,快充头功率因数只有0.55,而纯电阻的电洛铁,也就是满功率(60W)时功率因数接近1,降功率运行时功率因数也偏低。
就拿快充30W来说,虽然功率是30W,但是220V电流0.25A,快充头实际容量为55VA,对于逆变器,无功功率也会占用设备容量。假设电洛铁30W时功率因数0.7,约43VA,所以逆变器容量约100VA,最大功率(功率因数为1)为100W。
而实际家用设备,功率因数太多不好,开关电源更低,标称2500W的插板是带不动2500W的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低,电流大。
最后,家用设备,尤其是电源、线路选型时,一定要避开用功率来选,标准是按容量选,如果容量不清楚,就在功率基础上加0.5-1倍

网友A:
降低一半差不多就行了是吗?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我表哥要给他老丈人再鱼塘旁边看场子搞点娱乐,于是安装了卫星小锅和电视,还有灯泡,合计也就100W的功耗吧。

电池是配开车用的120AH12V两块,轮流拿回家充电。

让我给配逆变器,我顺手给他买了个1000W的;他说甚至可以带小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一半差不多就行了是吗?

实际容量降低一半,功率因数不为1还得降有功,我这个标称200W逆变器,实际容量100VA,如果带快充头,也就50-60W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我表哥要给他老丈人再鱼塘旁边看场子搞点娱乐,于是安装了卫星小锅和电视,还有灯泡,合计 ...

求链接啊,老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我表哥要给他老丈人再鱼塘旁边看场子搞点娱乐,于是安装了卫星小锅和电视,还有灯泡,合计 ...

电饭锅应该能搞,千万别上电磁炉,即使你用的2500W逆变器

网友C:
没看懂,谁给细讲下,不看功率看容量是啥

网友:
瓦数减半用是吧。

网友:
电饭锅也是阻性的,功率因数自然高了。对于逆变器和用电器,功率因数都高,效率自然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谁给细讲下,不看功率看容量是啥

看UI,这就是容量公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我表哥要给他老丈人再鱼塘旁边看场子搞点娱乐,于是安装了卫星小锅和电视,还有灯泡,合计 ...

买个小电锅,几百w的应该没问题。纯阻性负载

网友:
你说的那个叫视在功率,单位va 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的平方和根,家用电器没有容量标称这个词汇,不能直接套用电力系统的装机容量。现在逆变器都是用有功功率去标称,标称功率指的就是纯阻性负载,并且多数廉价产品虚标严重。一般选购只把标称值的一半儿或三分之二当持续功率,而且还只是有功功率,如果负载是感性或容性等功率因数偏低的电器实际带载功率还要折算功率因数导致的无功功率占用,200w逆变器就算满载200w无虚标,接入功率因数0.5的负载最大功率也只能100w,剩下一半都在承受无功功率。小功率充电头一般60以下都没有pfc,60以上基本都有,山寨除外~

网友:
有一事不明请教楼主:电阻的功率因数与是否满功率的关系。

网友:
测修正波逆变器输出功率,楼主你的功率计不烫么?

网友:
我想说:
1:目前车载这种逆变器就没有标的准确的,基本都是往大了标,你有条件可以试一下负债到极限,看看多大功率会自动停止,我买过一个,标230W的,然后实际只有90W左右。
2:擦点烟器插口,还要看你的插口极限功率,我哈弗H6,点烟器功率只有120W,朋友老本田,只有80W呢!
3:这玩意还和电瓶健康度有关,要老电瓶,输出就更不够了。
所以实际这个和怎么算其实没啥关系,影响的条件太多了。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其实还是虚标功率了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逆变器,论坛大把的图纸

网友:
虚标太严重,折扣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