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照明时间明显缩短的充电照明灯更换电池

楼主(2023-07-28):
几年前购买的照明灯最近感觉越来越不禁用了,果断拆开,正面是清一色的贴片小灯珠,用了几年还没有一个损坏,还算满意!拧开螺丝就显得有点不是很好的样子,电池貌似不一致,内阻更不用说,电池热缩膜都不一样,算了,反正打算换电池了。看看电路板怎样,打磨芯片,加几个电阻、led电池指示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对此我只能说“防抄板效果真好,彻底杜绝盗版”,当然也彻底杜绝芯片烧坏维修的希望,绝绝子!!!换了两个容量型18650电池,焊的有点难看,至少保证内阻差不多,有空再加个电池保护板吧,不然再损失两节电池就不值当了,先这样吧,再坏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焊的有点残忍

网友:
这是什么焊接设备,经过多少次电击才出来的这么悲壮的效果呢?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

网友:
这看着不像点焊,更像是用铁钉锤击啊

楼主:
电容点焊机没充电,再加一点点调参数,导致焊接的有点惨烈,凑活用喽

网友:
不知道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电池充电有IC控制吗?
型号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有IC控制吗?
型号看不清啊

芯片打磨了

网友:
这种大多数
都是拆机电池和拆机件做的!

网友:
电池焊点够多的

网友B:
焊接的有点猛,其实搞成电池盒式的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有点猛,其实搞成电池盒式的方便更换。

言之有理,下次改下试试

网友:
电池点焊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
两节18650颜色还不一样

网友:
这类产品原厂电池一般都不怎么样。

网友:
这焊接水平和狗啃的差不多啊

网友:
我拆开的都只能放一个18650,你这能两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