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列表里的 那个信号最强的是个啥设备?

楼主(2023-07-28):
那个 yeelink 开头的,信号好强。。。。辐射啊。。。。第二高的是我家的wifi,我觉得还好。。。

不懂这个APP 测到的 wifi 信号,为什么有的 又细又高,有的又矮又粗,分别表示啥呢??

网友:
应该是物联网设备

网友:
信号强的是kai xin.2.4G比TP强,5G略差一丢丢。
为什么要同开2.4G和5G,因为终端设备会自动切换,这个很有用。

网友:
高度表示信号强度,越高信号越强
宽度表示带宽,理论上越宽越快。wifi规定的20MHZ为一个频段,5G为了提高带宽,最大可以把相邻的4个频段合并使用,所以看起来宽很多

网友:
-27dB这个信号最强,又细又高。

网友:
又细又高的是2.4G的信号,80M带宽的,宽的是5G信号160M带宽的

网友:
   看了一下在用的   -45   还算可以 ……

网友:
,高是信号强,,,,宽是扩展信道多

带宽可能和多组信道有关,各行其责

网友:
要想速度快,连接5G频带最宽的信号,要想连接稳定距离远,就连接2.4G

网友:
跟换信道把。这样少干扰。

网友:
是小米米家智能灯泡的WiFi信号

网友:
米家智能灯泡信号

网友:
信号越强,干扰衰减越小!

网友:
远近各不同强度

网友:
米家的灯泡。可以控制的智能灯。

网友:
这信号强度把其它信号远远甩在身后

网友:
小米智能台灯吧

网友:
x轴带宽,y轴信号强度

网友:
你就在灯下吧,20m带宽就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