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优盘配哪种外壳好?

楼主(2023-07-28):
透明外壳是否比金属外壳好?
如果用透明外壳,卖家不敢使用劣质黑颗粒,是不是这样

网友:
买裸盘,自己配壳,问题解决

G2/通用板目前最流行,壳最好找价格也最低,其他的找合适的搭配就好,大多都不会超过一指长短

网友:
透明外壳+10086

网友:
你都买diy U盘了,不提前问清楚颗粒?

网友:
CNC磁吸外壳,可轻松拆装查看,可放硅胶垫增加散热。

网友:
不要买伸缩接口的,用久了,就会卡不紧

网友:
金属外壳散热好,透明的看的到颗粒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颗粒

网友A:
透明外壳寿命好像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外壳寿命好像都不长...

还容易刮花,,,,,,,

网友:
透明壳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明外壳寿命好像都不长...

透明壳即使寿命不长也足以用到U盘丢失了

网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铝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壳即使寿命不长也足以用到U盘丢失了

你可拉倒吧,当年数码之家的外壳是铝合金+塑料(印象中还不是纯透明)的那种U盘,塑料反正很早就坏了,然后我扔了重新买的塑料壳...

网友C:
所以也只有diy优盘敢用透明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也只有diy优盘敢用透明壳

不透明是不是很多用的黑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透明是不是很多用的黑片

市售的基本没有用透明壳的,用那些金属壳和非透明壳一是外观好看显着高档,另一个也是遮丑,只要能用,又有几个人会在意拆壳看看用的啥东西

网友:
金属磁吸外壳散热会好

网友:
我想找个金属壳带漆耐磨的,因为哟有个小激光器,刻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售的基本没有用透明壳的,用那些金属壳和非透明壳一是外观好看显着高档,另一个也是遮丑,只要能用,又 ...

非透明壳你不怕人家用黑颗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透明壳你不怕人家用黑颗粒么

品牌成品零售的没见过有很透明看得清颗粒的壳,买DIY的我都是叫卖家不要装壳我自己装自己粘;发热不大的喜欢用金某顿的旋转外壳,体积小、轻可挂钥匙扣上,发热大的当然用铝外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