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微信、QQ登录界面将错别字“帐号”改为“账号”,此前微博已更正

楼主(2023-07-28):
IT之家 7 月 28 日消息,继微博、豆瓣之后,微信、QQ 等平台近日也将登录页面和相关表述中的错别字“帐号”改为正确的“账号”。
▲ 左侧为更新前,右侧为更新后
IT之家实测,将微信安卓版更新到 8.0.40 版本之后,登录界面已将“帐号”全面替换为“账号”,QQ 安卓版更新到 8.9.70 版之后也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微博、豆瓣、抖音、百度、今日头条、知乎等平台已将错别字“帐号”改为了“账号”。

网友:
这么大一个公司,居然都不识字?

网友A:
太有意思了,这么大的公司连这种常用汉字怎么用都不会。

网友:
早就应该改了,拖拖拉拉

网友B:
改不改都没事,懂的都懂。汉字中这类通用字太多,如寸身之人应当是矮子,而一个女人拿着弓箭在禾苗下应当是射击状态,然而射和矮从来都搞错。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增加了贝字 说明以后微信作为主要支付和社交工具 大大提升

网友:
这两个字以后会成为通假字,通用的。因为文字是为大众服务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字是对的,那他就是对的。

网友:
表示遮羞布不要了,一切向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不改都没事,懂的都懂。汉字中这类通用字太多,如寸身之人应当是矮子,而一个女人拿着弓箭在禾苗下应当是 ...

你应该看看甲骨文、金文,文字演化,射与矮没有错,不是按简化字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有意思了,这么大的公司连这种常用汉字怎么用都不会。

来自网络:

古时,没有“账”这个字,只有“帐”一字。所有的与“帐”和“账”有关的词,都是用帐来表达的。比如:帐篷,军帐,记帐,帐本等。

据说到了清朝时,人们为了用词更加准确,才发明了“账”字,以区分两个字的用途。从此以后,凡是涉及到钱财或者是债务方面的词语,都是用“账”字,而不再去用“帐”字了。

早先的新华字典里,还是没有把帐账二字区别好,解释的二字是通用的,说帐就是账,账就是帐。

这是不准确的。

原先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地方规章制度里,也没有非常准确的去用账这个字。比如说会计法规里的用语:账目,账簿,记账,现金账,税收法规里的术语:查账,对账单。还有银行账号,账单等。所有的这些“账”字,都是用“帐”字来代替的。这也是一个不规范的表现。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规范,现在的法律法规文书中,你再也看不到那些应该用“账”字表达的词语,是用“帐”字来写的了。因为法律法规文书要求精确,规范,严肃,严谨,所以在字词上就更需要有精确性。不可能这个地方用“帐”字,那个地方用“账”字的。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二字的区别,所以把以前不管是什么内容都用帐字来表达的习惯给改掉了。但也有个别人,还是帐账不分,帐账通用。

应该区别一下。

帐字的意思是指挂在床上或支在地上,用来遮蔽的帷幕,是由布制成的遮挡物。如:蚊帐,帐篷等。

账:主要是指与钱财有关的记载。如银行账号,流水账等。

网友:
又开始玩文字游戏了!以前的帐号统统无条件收回

网友:
账号帐号出现在前,互联网ID出现在后,那么随你怎么用了,约定俗成用哪个就哪个,咬文嚼字根本没意义

网友C:
如寸身之人应当是矮子,而一个女人拿着弓箭在禾苗下应当是射击状态
这个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寸身之人应当是矮子,而一个女人拿着弓箭在禾苗下应当是射击状态
这个真不知道,学习了 ...

https://bkimg.cdn.bcebos.com/pic ... rocess=image/resize,m_lfit,w_1280,limit_1

请求学历史,不要望字生意,不要人云亦云,被人忽悠了。射与矮是有演化历史,你的解释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