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交流档和直流档,测半波和全波,是不是就测量交流和直流成分?

楼主(2023-07-28):
正弦波,分别经过单个二极管和整流桥,得到了半波和全波。
如果分别用万用表的交流档和直流档测半波和全波,是不是相当于测其中的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
还有一个问题,交流档测出的应该是交流有效值,直流测量的也是直流有效值吗?

补充一点,万用表有真有效值功能。

网友:
直流档一般没什么问题,交流档不一定。

网友:
无基础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些万用表交流显示的是平均值,有的是真有效值

网友:
测正弦波的全波整流平均值为峰值的2/pi,即0.6366倍,有效值为是峰值的根号2/2, 即0.707倍。其他波形差距只会更大,平均值是数学计算式,有效值是等效直流电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