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接收板图片)把车库翻板门的电机拆了,没找到按键学习的按钮啊!

楼主(2023-07-28):
家里面的车库门遥控钥匙找不到了,想买几个空白的遥控器,直接跟电机控制板对码。网上也搜了一些资料,基本上在控制板上都是有一些发射和学习的按钮的。怎么我把我这个拆开来看,控制板光溜溜,上面也没有啥微动按钮?
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拍竖着的小板看看型号

网友:
这个真没玩过,找配钥匙的专业人士来看看,应该很容易搞定

网友:
竖板才是遥控吧

网友:
在小板上吧    。

网友:
没有折腾过这个,再找找,应该有遥控的小板。

网友A:
关键看原来的遥控器用的什么芯片,问一下你买的店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原来的遥控器用的什么芯片,问一下你买的店家

+1,我也觉得找卖家更靠谱...

网友:
找卖家去解决!

网友:
感觉是在竖着的小板上。

网友:
找一个USB口接线即可,网上搜一大把

网友:
应该是固定码遥控器  拆开遥控器就知道,是不需要学习的。

网友:
这个问卖家就最清楚了

网友:
这个就是接收板,配遥控要看它的频率、速率,地址码要看八脚芯片是运放还是单片机,如果是运放,译码就在板子上,如果是单片机,译码就在接收板上。 具体要看。。

网友:
这个找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
能把这个板子反过来看下背面吗??

这个片子贴字,因为其他片子没看到学习型该有的电路, 怀疑这个是2272译码片。  也就是其他人说的固定码,如果是固定码的话,反面应该有地址焊盘的。。

网友:
问到了,双雄SX600的板子吧。

315兆赫   固定码的。

遥控丢了的话,要拆这个板子,拍摄背面地址码跳锡。     如果遥控在,哪怕是尸体,也可以拆开拍摄遥控的跳锡图。

如果是桃木四键,差不多15可以拿下来。。你可以发跳锡图给商家调好给你。

楼主:
更新一下小的接收板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小的接收板的图片

抱歉啊,最后没给你下一步动作的准确指令。让你做了个无用功。。。

其实18楼那会儿接收板的问题已经确认完了,我公版的信息已经写给你了。

如果你要没有原遥控了,就要把这个大板子整个拿下来,在反面有搭锡的地址码,要那个去做遥控器。这是个性的,你的机器就这个,别人不会有。

公版信息就是   315兆赫  四键的  固定码 。     根据你主机的地址,对遥控器进行搭锡,直接就可以用了。最便宜的桃木款四键是15块,高价的都是蒙钱的。   实际拿了你的信息,去其他家下单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小的接收板的图片

地址码焊盘大概是这样的。

你这个应该是在大板子的背面,在那个241尾数芯片的下面。。

大板子是用飞机尾钉勾住的,需要用钳子捏一下飞机尾使其收缩,顺势将板孔退出,反过来拍照上图类的焊盘。。。

红色的圈是飞机卡的位置,     绿色的圈是解码芯片,黄圈的背面是地址码大概的位置,样式和最上面的那个类似。。  拍摄后也没必要论坛展示了,直接找15元左右能出双雄SX600遥控的商家,吧地址码图片发给他,让其调整好发给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