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码之家22合一螺丝刀坏了咋办?那个伸长杆子出不来了

楼主(2023-07-28):
那个伸长杆子出不来了,有谁会修么。提起头上那个小圆环,杆子出不来。

网友:
可以用热风枪或电吹风先加热一下圆环位置。也可以将伸缩杆头在木头上用力捶打几下。

网友:
我都还没兑换到的,你就已经用坏了,我离22合一还差点“元”啊

网友:
这个是老款的,是不是杆子没有回原位,可以尝试退回原位试试。

网友:
努力赚元复活

网友A:
不是出不来,是不会用,前面套圈往前推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坏的,再研究研究

网友:
我离22合一还差点“元”啊

网友:
用力在木头上振动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出不来,是不会用,前面套圈往前推一下就行了。

会用,这个是第一批的。查到有个坛友几个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拆解后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没人拆过,我有一套之前换的,最近用的少也没怎么看,会不会是锈了,搞点除锈的或者润滑油点进去看看

网友:
拆机乐园就是给你拆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有设计缺陷  我的也这样  太垃圾了

网友:
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
以前有贴专门说老款这个毛病的

网友:
拆开看看吧,修好了版主给你设个精华在奖励你一个!

网友:
我的之前锈住了,进了水了,然后弹不出来,用手薅出来,直接喷酒精,手动抽插,洗了好几次,才会自己弹。

网友:
喷点WD40,然后再磕几下,估计就是哪儿锈了或者卡住了。

网友:
喷点WD40,活动活动,如果能拉出来了,再在杆上加点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