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空调遥控器,减配再减配版

楼主(2023-07-28):
美的你造了个又鸟

新旧两台空调的遥控器外形是一样的,交换使用也没问题,不一样的地方是旧遥控器是有灯,新的没灯
看论坛里有改造加灯的,我也想加一个,拆开一看傻眼了,完全不一样啊

美的下面阉的干干净净,没有led空位

网友:
现在厂家能省则省

网友:
型号不一样,主板应该也不一样

网友:
500M币求美的空调显示自检温度的遥控器操作方法,能够显示T1、T2温度的那种。

网友A:
不是能省则省,是少装一个是一个,这样没成本,上次芯片少了7805稳压,把芯片烧了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省则省,是少装一个是一个,这样没成本,上次芯片少了7805稳压,把芯片烧了没办法 ...

2个电池 加起来3V电压,应该不需要7805来浪费电量吧

网友:
只能说集成度越来越高,就是个遥控器,能控制空调就行!

网友:
美的也这样真是声到家了

网友:
就是个遥控器,没啥

网友:
就是个遥控器

网友:
格力遥控器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电池 加起来3V电压,应该不需要7805来浪费电量吧

我是说别的电路板芯片都少了保护

网友:
1.不错了,都没用牛屎芯片,用的芯片,物料还不少;
2.要加灯的话也可以,自己按按钮,电压表测一下板子上某个信号,看看哪个是跟随变化的;
3.用个小单片机+红外发射和接收,直接仿了它的信号,还可以缩小体积,自己调调低功耗;

不行,编不下去了...

网友:
美的空调遥控器减配没什么奇怪的,现在有几个型号的空调外机竟然是单排冷疑器,并且是铝管。并且大面积的散热片中并没有管道。

网友:
华凌神机连遥控都简配了呢

网友C:
现在不都开源节流嘛,能省一点是一点,我们看到省一点,在制造环节可不一样,省个灯,可能省了一个供应商,省了复杂的电路走线可能省一个工序,从而省一个工人?检测环节少个灯,省了质检,增加了有效劳动时间。保修环节,省了个灯,省了部分因灯返修。所以啊,不要小看一个灯,省的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都开源节流嘛,能省一点是一点,我们看到省一点,在制造环节可不一样,省个灯,可能省了一个供应商, ...

美的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网友D:
用原来电池盒供电,自己加震动开关,唤醒单片机,接LED延时亮几秒钟。

网友:
现在很多遥控器只有一个牛屎芯片没有其它元件了,国内产品减配是市场恶性竞争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来电池盒供电,自己加震动开关,唤醒单片机,接LED延时亮几秒钟。 ...

加个开关,加个灯
开灯关灯全手动
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