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新人关于DC S4500寿命的疑问

楼主(2023-07-28):
前几天收到一片感觉快写爆的DC S4500(L06B闪存),换算下来全盘写入已经超过3100次了(SMART里AD也炸了),为什么显示剩余寿命还有20%?
求解答

网友:
各家对硬盘寿命的评价方式不同罢了

网友A:
不是还有备用块吗,这个是总容量20%-40%

网友:
重定位才3
还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备用块吗,这个是总容量20%-40%

谢谢解答
我数了下颗粒,有11颗64G和1颗32G的,总容量736G,那就是开成B0KB有余量了
不过B0KB这么耐造吗,能写3000次

网友:
显示的寿命百分比看厂家设定,有的是按写入量算,有的按备用块算

网友:
以前有大佬做过写入测试,一般都能大大超过厂家的标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我数了下颗粒,有11颗64G和1颗32G的,总容量736G,那就是开成B0KB有余量了
不过B0KB这么耐造吗 ...

服务器级别的固态很耐造,3000PE是最低的

网友:
黑心的处理方式就是重新开个开卖给小白  自己再买个新的反正现在SSD白菜价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