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和ka7500方案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3-07-28):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我直接改到70伏上调压模块比这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改到70伏上调压模块比这个稳定

电动车充电器加可调模块功率大岂不是更好

网友:
明纬s350 桃源客的数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