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原厂最便宜的固态铠侠RC20换一辆车

楼主(2023-07-28):
之前入了铠侠RC20是放在PCIE 1×的转接板下,所以性能一定程度受限,所以,得换一辆车跑得快的,然后六块多入了一个4×转接板,这下到货了给他换掉。

静电袋包装

打开包装,做工还行,板子厚实。还有一个电容,以前1×板子是没电容的。

另外一面。
从板子引脚可以看出,数据引脚出来四组数据。

拿出原来那个1×板

把硬盘换到4×上。

装进电脑,挡板给固定住。
准备开机测速

AS SSD跑下来的速度,接近标称速度(可能是转接有损失,加上这个PCIE口应该是南桥转接)。

这是标称速度

用三星魔术师也跑一下,下面是以前的测速,明显大幅度增长,但读取速感觉有点高得不正常(魔术师测其他盘感觉不太准)。
失去接口限制后,由于这是有缓盘,IOPS高于致态5000,可以说这盘的随机速度不差。

把盘里面的一个38G镜像文件往三星980Pro拷贝,速度不错,基本可以顶测试的连续读速度的上限。980Pro缓内写入速度是远高于这速度的,所以这个速度即为RC20的实际读取。

然后从980Pro回拷,现在是缓内连续写速度

最后一点出缓,缓外速度700上下,比较平稳。
猜测SLC模拟容量约30G。

最后,给哥七个合个影,但愿这哥七个好生配合,莫出故障。
总的来说,这盘属于原厂最便宜的,连续速度稍慢,但4K不输于300多元的原厂无缓盘。性价比颇高,用于装系统、装数据都还挺不错。
这盘5年保修,400TBW,这个质保写入量比其他原厂略低,但实际问题不大,据测试写入3000TBW仍然可以健在。对于咱一般人开始,不可能写到这个水平。

网友A:
能pcie固态硬盘启动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pcie固态硬盘启动电脑吗

有另一块硬盘装系统,这个转接板的硬盘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pcie固态硬盘启动电脑吗

BIOS里面能看到,猜测是可以启动的。但现在启动顺序只看到第一个m2口,但我记得之前有个地方设置改一下后能看到所有盘,包括SATA。
现在没有启动其他盘的必要,所以暂时没去研究。

网友:
看起来速度不错。

网友:
快捷启动菜单里面能看到启动盘顺序就可以做启动盘用

网友:
还是有国有化才能真正实惠

网友B:
一直没敢固态存资料,都固态加机械。速度虽然慢一点,但感觉放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敢固态存资料,都固态加机械。速度虽然慢一点,但感觉放心一些 ...

重要资料我都是在机械上双备份。

网友:
我的机械硬盘用了好多年了,现在想把他拿下来做备份,换SSD上去做临时备份。

网友C:
楼主转接卡的车还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转接卡的车还有吗?谢谢!

给你私发链接发不出去,你在某多多搜索 文君电脑配件专营店    ,正价八块七。我有两块钱无门槛券。

网友D:
散热片的固定震惊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的固定震惊了我,

很正常,几块钱的都是这么搞的,橡皮筋我扔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LZ硬盘好多啊,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好资料分享一下呗

网友E:
感觉机械盘应该可以扔了

网友F:
7个,不换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7个,不换个大的?

鸡蛋放多个篮子更保险,特别是本身有这么多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机械盘应该可以扔了

不扔,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