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搞塑料制品改造还是用电络铁好弄(多图)

楼主(2023-07-28):
        以前绞肉机盘,底下有个放到头突起,放东西不好放,决定去掉,本来想用钳子或铁皮剪刀夹住扭断的,谁知道一用力,把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铁皮剪刀搞断了,剪刀断了下面凸起还是纹丝不动,还是把电络铁通电试下,用电络铁很容易把底下塑料凸起烫平了。搞塑料制品还是用电络铁容易。用了铁皮剪刀坏了,马上拼多多下单买一把,淘宝卖17元的铁皮剪,拼多多8元多可以买到,购物还是拼多多最便宜。

网友A:
用烙铁烧简单但是烙铁要马上清洁干净,没清洁头很容易死掉

网友:
如果有小电磨的话用电磨磨也很方便的。

网友:
聚氯乙烯类的塑料特别伤烙铁头,而且烫了味道难闻有毒,大部分电线外皮都是这玩意,装食品饮料的塑料好些,大部分是聚乙烯聚丙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烧简单但是烙铁要马上清洁干净,没清洁头很容易死掉

我有一个936杂牌头子,专门烫塑料的。

网友:
对热塑性塑料是加热处理最方便。

网友:
使用电磨也不错,可以直接磨平。

网友:
这个位置也只有烙铁方便了

网友:
s说明你的家伙什还不够齐全

网友:
这是容器外面的底部,为什么会想到用铁皮剪来剪?显然用菜刀切更合适

网友:
试验的结果支持一下

网友:
其实你应该用水口钳剪断塑料凸起。

网友:
这不是修枝的么

网友:
便宜铁皮剪钢口不行,很容易就缺口了.

网友:
小电磨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顶切钳最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