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tp-link WDR5660易展版 v2.0

楼主(2023-07-28):
首先借用一下官方图

tp经典,薄如纸的PCB+集成RAM CPU

MT7620+集成64M RAM=7628DAN DBN

7613BEN新的5Ghz WiFi芯片

铭牌,这么拉跨的配置(64M RAM+2M ROM)支持易展还是个百兆网口

易展mesh组网没问题,只能说能用

WDR5660 V1.0版本拆解

网友A:
TP:没经你个1/8的货就对得起你了...

网友B:
tp把“刚刚够用”做到了极致

网友:
别管配置多垃圾,一样有买的

网友:
有个变色LED好像也被省了,可能只有个电源LED灯了。

网友:
TP把性能压榨的太厉害了。
不过企业级的冗余量做的不错。
当初买的WVR300,WAN口最大支持20M,实际可以达到55M。

网友:
三剑客 tplink fast mecury的核心科技是vxworks

网友:
是集成度高了,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
够用就行,关键是价格如何

网友:
简洁,干净,反正可以用。一年后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没经你个1/8的货就对得起你了...

主要是发哥良心,集成内存方案直接给你64M了,TP想缩水也没办法,特意定制个8M内存的处理器价格还贵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把“刚刚够用”做到了极致

应该是把"能用"做到了极致吧...

网友:
TP的产品小白还是蛮多买的,不过现在也被小米啊什么的打压得挺厉害的

网友:
我咸鱼收的WDR7660千兆版,用起来还可以,工作挺稳定

网友:
抛开价格谈配置 有意思吗?这是TP 低端产品  还容易掉线呢

网友:
7620才百兆吧

网友:
奇怪连内存都集成进芯片了,板上那么一堆电阻电容颗粒没集成进去。

网友:
TP的PCB电路板非常薄,有的还裁割非常小

网友:
便宜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