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测过优立德和福禄克的快融保险管阻值的吗?

楼主(2023-07-28):
优立德ut61e+的快融保险AF63C-1A、AF63C-10A:

电阻档先清零

然后是福禄克粗大的DMM-44和DMM-11

网友A:
用电桥和毫欧表比较准确些,万用表测1欧以下准确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和毫欧表比较准确些,万用表测1欧以下准确度不行。

夹具合适的话,分辨到0.01欧很稳的

网友:
UT61E+ 所测得 AF63C-1A 和 Fluke 440mA 保险丝的阻值基本是准确的。

但测得 AF63C-10A 和 Fluke 11A 这两个保险丝的阻值偏差就比较大,与原值相比误差超过了二倍。

网友:
测这个没多大意义

网友B:
看来优利德的保险丝,内阻和福禄克相差不大。熔断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优利德的保险丝,内阻和福禄克相差不大。熔断速度怎么样?

两者的尺寸大小不一样,熔断特性也不一样。

楼主:
纯属好奇

网友:
意义不大, 主要还是看熔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