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 4.3 发热

楼主(2023-07-28):
废品站捡的回来不通电换了5.1欧姆的启动电阻和18v稳压管,还有控制板的3895d芯片 正常启动有输出!启动后全桥移相靠近变压器的第一个管子发热,测温枪看是75度其他三个50度左右,还伴有啸叫声不大(带载也有啸叫)!请问正常吗?图是借的 2~3脚不短路 标记红色的那一个发热

网友:
这个捡的值!

网友:
有啸叫应该不正常

网友A:
这电源空载也发热的  那2-3脚如果正反都直通  你看一下是不是到变压器两端的  另外拆下来检查就知道了   记得先短路三个脚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空载也发热的  那2-3脚如果正反都直通  你看一下是不是到变压器两端的  另外拆下来检查就知道了   记 ...

我是借的图  标记红色那个发热 23脚不断路

楼主:
才花了50块

网友:
50块捡,好价

网友:
合计好多钱一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