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太阳能MPPT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3-07-28):
太阳能MPPT有降压行和升压型。现在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太阳能板是两块50W 开路电压22V的板子。充电电池是四串三元里电池20AH的。我现在选择充电管理板子,到底是选择降压行还是升压型?因为很多时候太阳能板带负载输出电压就是15V左右。这个时候充电我想是不是要把15V升压到16.8V 。但是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又是22V  这个时候又是需要降压。到底选择哪一种?大神说说。谢谢!

网友:
4串三元满电是16.8V,当然是降压。而且这个16.8伏又几乎是光伏板的最佳功率点电压,如果想省钱直接买个同步整流降压的也能把太阳能板利用的很好了。
当然,买MPPT的也不错,要选择转换效率好的,否则还不如前边我的建议

网友:
100W的太阳能板、控制器捡便宜的买就行了,加两片太阳能板比加个贵的控制器管用。

网友:
bq24650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是正解,降压的MPPT能够提高转化效率

网友:
买降压型的,开路电压22V的太阳能板,最佳输出电压大约18V

网友:
如果省钱两片并联用PWM,如果想以后有扩展,两片串联用降压MPPT

网友A:
买块这样的板就可以,用了两年了,还可以

网友:
100w的太阳能楼上的顶不住吧。串联降压,线路成本低,降压的mppt控制器也便宜

网友:
加两片太阳能板比加个贵的控制器管用

楼主:
目前我用的是一个DCDC降压模块 把输出电压设置在16.5V  防止万一充满电压高。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A:
买块这样的板就可以,用了两年了,还可以

价格电流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