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维修60v6a可调电源

楼主(2023-07-28):
200多买的一个电压电流调不上去的电源,拆开发现和我想的一样是电位器的问题,干脆把4个电位器都换了,然后就正常了
看中了这个是工业版体积大了一倍,拆开发现内部好简陋,估计和普通版没区别 上当了

4个金封管,感觉上家维修过 输出少个大电容,输出端子上并了2个小电容

变压器很大

电流电位器是我看大小的时候扳断的

电压比较重要怕失控换个好的,换后正常了

网友:
这东西一定要换线绕电位器,碳膜电位器不耐用。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还好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A:
看这台重量一定不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台重量一定不轻吧

是非常重,有20多斤。

网友:
不错修好能用就赚了。

网友:
不错,就是一个小问题,值

网友:
感觉挺老的东西了

网友:
功率足,比现在的还好

网友:
看磨损和灰尘,使用率不高

网友:
就是太重了,没地方放啊。

网友:
挺好的一个电源!

网友:
200买个故障机,虽然说是个不错的线性电源,总感觉哪里有点亏

网友:
60v6a的线性电源,多绕组自动切换的,电压跟随用了几个水泥电阻,这种形式的应该纹波小。

网友:
线性电源,不错

网友:
看方牛个头功率不太够,能修复好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