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倍量充电器。。。。

楼主(2023-07-28):
好像跟大家拆的不一样。。。

网友:
居然是有芯片的高端货

我9块包邮4节电池+充电器,拆开只有2个电阻2个电容

网友:
5伏输入的都比较简单吧

网友A:
现在电器的主控都打磨不知道都跟谁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器的主控都打磨不知道都跟谁学的

会不会一开始就没有字
印字也是成本啊

网友B:
看样子像是LM324比较器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器买了好几个现在用得不多了,以前数码相机用2个5#电池,电池买了二百多元。

网友:
其实觉得镍氢电池不是很娇嫩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这款充电器还不错,可以转灯。

网友:
还算可以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初代产品,现在都是缩水版了

网友:
居然还有芯片

网友:
不是半波整流的算良心了

网友:
不是220V输入的,得用专用适配器使用。

网友:
国内的厂家就是恶心,芯片字都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LM324比较器

看走线应该不是LM32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走线应该不是LM324

仔细看了,不是324的布线,但是也是个四路比较器,空了一半的引脚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不是324的布线,但是也是个四路比较器,空了一半的引脚没用

LM324是常用型号,价格非常低廉,按常理没有必要用一个功能相似但不常用的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