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款破窗器

楼主(2023-07-28):
最近掀起来一股敏族风。

锅货当自强,绿林真香。

破窗器到了。

拧开前端。

圆珠笔一样。

喷一点WD40

全部拆开。

打木头

铜扣

不锈钢(商家建议不能打不锈钢,跟陶瓷。)

通过以上试验,矛盾相交,矛矛相交,最终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网友:
这是打孔定位器,我刚买了一个,当然也能破窗

网友:
这是打孔器吧

网友:
如果当破窗器地话,这玩意能比尖头锤子好用???

网友:
砸核桃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这其实是个冲子~

网友:
样冲,冲定位点的,破窗效果确实一流

网友A:
不错不错!尖头如果是钨钢就巴适了!

网友:
还是钢口不好

网友:
破窗,据说关键是位置和技巧

网友:
看着力度还不算小。

网友:
没看到怎样激发的

网友:
以为是那种小锤子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还是多功能的

网友:
钻孔定位冲,先定好位再钻孔,防止钻头乱跑

网友:
这个是打孔时定位用的冲子啊,当然也能破窗用

网友:
看样子好像就是靠弹簧的弹力击碎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尖头如果是钨钢就巴适了!

找几根粗细合适的水泥钢钉,稍微磨一下换上去就能用,尖头,钝角,圆头随便造,还要钨钢干什么。
我就把用钢钉做了个尖头,拧木螺丝前来一下超级方便

网友:
不建议打不锈钢和陶瓷,是因为头子硬度不够高呗

网友:
这种冲子破窗的效果应该是杠杠的。